变频器与电机之间不能有接触器?

楼主(2005-12-01):
那一拖三怎么实现呢?是否是可用但最好不要用接触器呢?

网友A:
不行,会有故障的

网友B:
一拖一没必要,一拖几的肯定要用的。

楼主:
我见过的他们都有用接触器,这样做是有故障吗?

网友A:
容易有故障的.
要是有必要可以做特殊设计

网友C:
一拖三切换当然要用接触器。但是一拖一就没有必要,否则容易引起不可靠。如果电机没有运行时需要可靠隔离,可以用接触器,但要注意控制逻辑。

网友D:
可以.要根据实际情况.按从大到小顺序启动.

网友E:
不能一概而论,视具体工况而定

网友F:
我们这里一拖十二的还用得很多呢!用接触器加热继控制各台电机.只是变频器的容量要选得够大!

网友G:
有什么不可以。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H:
加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接触器不能在变频器运行中(即有电压输出时)动作,否则就要考虑电机的启动电流会不会使变频器自保护。

网友I:
变频器与电机之间可以安装接触器,电源与变频器之间也可以装接触器,还可以在变频器设备上安装工频旁路接触器,但要处理好逻辑关系和连锁。现在变频器价格很低,大功率与小功率相差不大,没有必要设计变频一拖几的方案,实践证明故障率很高。

网友J:
    变频器与电机之间可以安装接触器 ,要不我公司不黄了哈。。。。。。

网友K(2006-01-03):
肯定可以加接触器

网友L:
同意“刘子寒”的意见;
    同意“张京华”以下意见:“变频器与电机之间可以安装接触器,电源与变频器之间也可以装接触器,还可以在变频器设备上安装工频旁路接触器,但要处理好逻辑关系和连锁。”
    变频一拖二及以上需要切换的情况下,均需要加装接触器,否则你怎么控制呢?其实,在变频补水的一拖二/三、工频/变频转换中应用得很广泛的。。。

网友M:
切换的时候应该先把变频器输出为○才可以切换,

网友N:
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可以加装接触器,但电机的启停还是要控制变频器来达到。

网友O:
变频器一拖几的方案不是太好,我原来这样做过.不能保证多台马达稳定运行,还有,一台马达过载,其他低于额定电流,也能运行

网友P:
其实,在变频补水的一拖二/三、工频/变频转换中应用得很广泛的.

没问题可以加的哦

网友Q:
为什么不可以呢?把变频器简单地当作一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R:
可以加接触器。但一定要变频器停止输出才能断开接触器。至于一拖三的问题,就看你是同时拖三台还是像变频供水那样循环拖动三台。

网友S:
这是个最起码的安装知识!

网友T:
    变频器与电机之间完全可接接触器,我们的变频器最多可以一拖十二台电机,只不过这十二台电机只能错开启动,否则会因过电流变频器跳闸。

网友U:
一个原则:变频器负载不要有突变,突变大的变频器容易跳过流、过压或损坏。

网友V:
可以,我一设备用了N久都没有问题

网友W:
可以的,我公司有了很久都没事,我们做陶瓷的一拖十几台

网友X:
可以的,不过在用变频器的时候不可以操作接触器,关键是看你用在哪个方面

网友Y:
可以用,但就看你怎么用,如果你运行变频器然后再启动接触器,那肯定会有问题的,能不能则不能,一定要要做一些处理,

楼主:
上周去一个客户那里,他是做中央空调的,他强调变频在中央空调很多方面都不节能,只有用在终端机和“大车拉小车”的情况下才会起作用,我想想也有道理,有这方面的专家吗?是这个道理吗

网友Z:
加是可以加,不过你要包证接触器的质量。要是变频器在运行的时候接触器断开了可就不大好玩了啊

网友AA:
工控主要是稳定可靠,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网友AB:
容易出现干扰

网友AC:
我们在做工变频一拖二/三、工频/变频转换中应用得很广泛的。可以用接触器,但要注意控制逻辑,工频/变频转换中要注意互锁,防止短路.

网友AD:
赞同西南风说的:
    切换的时候,要注意要保证接触器先接通的情况下再让变频器有输出

和李春发说的:
    最好负载波动不要太大.  若是负载波动太大或是电机功率很大,建议---把变频器的下限不要设的太大,把加速时间设大些;另在变频转到工频的时候,有必要加个星三角启动回路

网友AE:
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当然可以加接触器啦,俺们的做法是将接触器的通断与变频器的启动与停止保持同步,不过是小功率的,10kw以上的没这么做过

网友AF:
可以
我做过15KW的

网友J(2006-07-26):
我们一拖九那,必须要加的要不就麻烦了。

网友AG:
我们这儿有一拖16的,变频器的容量要考虑到电机及其起动时的电流,不但可以加接触器还可以加热继电器。

网友AH:
我是新手,来观摩学习的呵呵.请楼下继续

网友AI:
    变频器与电机之间可以加接触器,我们单位90KW电机都有接触器,
 只不过用PLC控制效果很好.

网友AJ:
要根据实际情况!
我们这里用一台变频器带两个接触器,有一个接触器底下带两台电机,带动一个转动设备;另一个接触器带一台电机,带动另一个转动设备!
一带多需要用接触器的,而变频器是根据电机容量选择的!

网友AK:
变频器主电路输出端子上直接接负载,根据负载的性质和运动的要求进行参数设定,如果几个电动机的工作性质相同,运动要求一致,可以用一台变频器拖动,它们的起、停、调速由变频器控制,不能在其中间接任何控制电器,包括接触器。否则,就不能由一台变频器拖动。

网友AK:
有人说,我们的变频器就一拖三,接了接触器。我问你,你的变频器对三个电动机进行了变频启动还是进行了变频调速,肯定都没有,那么你安装的变频器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L:
很多情况都要加接触器,作工频备用最典型,防止电源串入逆变!不过要注意先后启动顺序!

网友AM:
应该是ABB的DTC不允许输出有接触器。其它矢量型的品牌无所谓。但电机运行中不能动作是肯定的,不然变频器很容易坏。

网友AK:
如果把变频器当作“电源”用,再通过接触器等开关控制电动机,这种变频器市场上没有。市场上的变频器都是直接控制、启动、调速电动机的。把现今的变频器当电源用,一是浪费,二是不适应,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N:
俺们维修的就是喜欢你们这样胡搞,要不向谁要饭吃?
一个电源插座说左零右火,你偏要左火右零,天也不会塌下来;电机外壳不接地,它也照样转是不?

网友AO(2008-10-15):
怎么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啊,

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接接触器,如过变频器在运行于一定频率,那通断接触器会有冲击电流,变频器还能不坏吗?

有经验和有条件的朋友试一下啊,看能不能用啊

网友AP:
引用 网友AK:
关于如果把变频器当作“电源”用,再通过接触器等开关控制电动机,这种变频器市场上没有。市场上的变频器都是直接控制、启动、调速电动机的。把现今的变频器当电源用,一是浪费,二是不适应,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

现在市场上的的变频型EPS基本都是通过变频器来逆变的,且EPS已经是成熟的产品,所以说变频器做电源用不适应是不对的,虽然使用的只是变频器最基本的变频功能,但也不能说是浪费,

网友AQ: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行者1 34楼 回复时间:2006-1-10 18:15:00 赞同西南风说的:
切换的时候,要注意要保证接触器先接通的情况下再让变频器有输出

和李春发说的:
最好负载波动不要太大. 若是负载波动太大或是电机功率很大,建议---把变频器的下限不要设的太大,把加速时间设大些;另在变频转到工频的时候,有必要加个星三角启动回路

变频切换到工频为何还要加星三角,此时马达速度已建立,只时加和不加有什么区别,完全多此一举

网友AR:
一拖一就没有必要,否则容易引起不可靠.

网友AS:
看了很多告诉的帖子,小弟在此也贱言几句:

从变频的设计理论出发是不建议装接触器的,因为在动态及变频在输出的时候如果输出段有接触吸合,会产生一个回升电流返回变频,那么变频器会出现故障,当然在静态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变频器在没有电输出的时候是可以的!

在者就是以个人的实际经验来看,我是做空压机节能是都能用到变频器,22KW-300KW,共计有300台多一点,其中约有20台是做的在静态的情况下动作接触器,其他的都是在动态的情况下做的,最长5年多了,我就发现用了一台丹佛斯出现过故障过电流(之后在没有用丹佛斯)其他没有发现变频器有出现过故障,那么我们用的变频器有ABB? 3台 丹佛斯1台,富士2台,东达20台 其他的全是用的东元变频气。

网友AS:
看了很多前辈发表的言论,小弟也在此小言几句:

以变频设计的理论来讲在输出端加装接触是不可以的,因为在输出端如果装有接触器变频在有输出的时候此时的接触器有吸合动作,会产生一个回升电流返回到变频,这个时候变频器如果不能吸收掉这个电流那么会跳变频器过电流故障。当然如果在没有输出的时候先动作是没有问题的。

在者就是个人的实际经验,本人是做空压机变频节能的,目前也做了300台多一点,从22KW-300KW其中有20台是在变频器没有输出的时候动作输出接触器的,另外的都是在输出的时候动作接触的我就发现过一台启动的时候偶然发生过过电流故障(变频器是丹佛斯132KW我们还是用在110KW? ATLS空压机上面的)变频器的品牌用了有 ABB-3台37KW-55KW? 富士两台90KW-110KW 安川一台160KW 丹佛斯一台132KW ,约20台东达? 其他的全是东元的。时间最长的做了5年半了

以个人观点,现在的变频基本上可以克服这种回升电流》

如有不对之处请前辈指出 谢谢

网友AT:
你要看怎么用了,有些地方是有必要的

?

网友AU:
就跟楼上说的,一拖一没必要加,前几天刚碰到一个水泥厂这样用,因为粉尘多,接触器1相接触不好,经常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