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

楼主(2005-12-01):
各位:
      我最近在调试18b20,一直调试不出,烦请有这方面经验的人给与帮助.主要能给发个代码.我的邮箱:bcydws@163.com.谢谢了.

网友A:
传感器与仪表论坛 有

楼主:
一起仪表的看了,没有人给我发代码

网友B(2006-03-22):
ds18b20的完整程序

///汇编源程序!!

晶振:12M
TEMPER_L    EQU    36H
TEMPER_H    EQU    35H
TEMPER_NUM  EQU    60H
FLAG1       BIT    00H
DQ          BIT    P3.3

   AAA:MOV   SP,#70H
       LCALL GET_TEMPER
       LCALL TEMPER_COV
       LJMP  AAA
       NOP
       ------------------读出转换后的温度值
GET_TEMPER:
       SETB  DQ             定时入口
   BCD:LCALL INIT_1820
       JB    FLAG1,S22
       LJMP  BCD         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S22:LCALL DELAY1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0CC
       LCALL    WRITE_1820
       MOV    A,#44H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WRITE_1820
       NOP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CBA:LCALL    INIT_1820
       JB    FLAG1,ABC
       LJMP  CBA
   ABC:LCALL DELAY1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MOV    A,#0BEH         发出读温度命令
       LCALL WRITE_1820
       LCALL READ_18200   READ_1820
       RET
        ------------------读DS18B20的程序,从DS18B20中读出一个字节的数据
READ_1820:
       MOV    R2,#8
RE1:
       CLR    C
       SETB    DQ
       NOP
       NOP
       CLR    DQ
       NOP
       NOP
       NOP
       SETB    DQ
       MOV    R3,#7
       DJNZ    R3,$
       MOV    C,DQ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1
       RET

       -------------------写DS18B20的程序
WRITE_1820:
       MOV    R2,#8
       CLR    C
WR1:
       CLR    DQ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DQ,C
       MOV    R3,#23
       DJNZ    R3,$
       SETB    DQ
       NOP
       DJNZ    R2,WR1
       SETB    DQ
       RET
       -------------------读DS18B20的程序,从DS18B20中读出两个字节的温度数据
READ_18200:
       MOV    R4,#2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从DS18B20中读出
       MOV    R1,#36H         低位存入36H(TEMPER_L),高位存入35H(TEMPER_H)
RE00:
       MOV    R2,#8
RE01:
       CLR    C
       SETB    DQ
       NOP
       NOP
       CLR    DQ
       NOP
       NOP
       NOP
       SETB    DQ
       MOV    R3,#7
       DJNZ    R3,$
       MOV    C,DQ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01
       MOV    @R1,A
       DEC    R1
       DJNZ    R4,RE00
       RET

       -------------------将从DS18B20中读出的温度数据进行转换
TEMPER_COV:
       MOV    A,#0F0H
       ANL    A,TEMPER_L         舍去温度低位中小数点后的四位温度数值
       SWAP    A
       MOV    TEMPER_NUM,A
       MOV    A,TEMPER_L
       JNB    ACC.3,TEMPER_COV1     四舍五入去温度值
       INC    TEMPER_NUM

TEMPER_COV1:
       MOV    A,TEMPER_H
       ANL    A,#07H
       SWAP    A
       ORL    A,TEMPER_NUM
       MOV    TEMPER_NUM,A     保存变换后的温度数据
       LCALL    BIN_BCD
       RET
       -------------------将16进制的温度数据转换成压缩BCD码
BIN_BCD:
       MOV    DPTR,#TEMP_TAB
       MOV    A,TEMPER_NUM
       MOVC    A,@A+DPTR
       MOV    TEMPER_NUM,A
       RET

TEMP_TAB:
       DB    00H,01H,02H,03H,04H,05H,06H,07H
       DB    08H,09H,10H,11H,12H,13H,14H,15H
       DB    16H,17H,18H,19H,20H,21H,22H,23H
       DB    24H,25H,26H,27H,28H,29H,30H,31H
       DB    32H,33H,34H,35H,36H,37H,38H,39H
       DB    40H,41H,42H,43H,44H,45H,46H,47H
       DB    48H,49H,50H,51H,52H,53H,54H,55H
       DB    56H,57H,58H,59H,60H,61H,62H,63H
       DB    64H,65H,66H,67H,68H,69H,70H,71H
       DB    72H,73H,74H,75H,76H,77H,78H,79H
       DB    80H,81H,82H,83H,84H,85H,86H,87H
       DB    88H,89H,90H,91H,92H,93H,94H,95H
       DB    96H,97H,98H,99H

       -------------------DS18B20初始化程序
INIT_1820:
        SETB   DQ
        NOP
        CLR    DQ
        MOV    R0,#80H
TSR1:
        DJNZ    R0,TSR1         延时
        SETB    DQ
        MOV    R0,#25H         96US-25H
TSR2:
        DJNZ    R0,TSR2
        JNB    DQ,TSR3
        LJMP    TSR4             延时
TSR3:
        SETB    FLAG1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LJMP    TSR5
TSR4:
        CLR    FLAG1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LJMP    TSR7
TSR5:
        MOV    R0,#06BH        200US
TSR6:
        DJNZ    R0,TSR6         延时
TSR7:
        SETB    DQ
        RET
        ------------------重新写DS18B20暂存存储器设定值
RE_CONFIG:
        JB    FLAG1,RE_CONFIG1     若DS18B20存在,转RE_CONFIG1
        RET
RE_CONFIG1:
        MOV    A,#0CCH         发SKIP ROM命令
        LCALL    WRITE_1820
        MOV    A,#4EH         发写暂存存储器命令
        LCALL    WRITE_1820

        MOV    A,#00H         TH(报警上限)中写入00H
        LCALL    WRITE_1820
        MOV    A,#00H         TL(报警下限)中写入00H
        LCALL    WRITE_1820
        MOV    A,#7FH         选择12位温度分辨率
        LCALL    WRITE_1820
        RET
        ------------------延时子程序
  DELAY:MOV   R7,#00H
    MIN:DJNZ  R7,YS500
        RET
  YS500:LCALL YS500US
        LJMP  MIN
YS500US:MOV   R6,#00H
        DJNZ  R6,$
        RET
DELAY1:MOV   R7,#20H
        DJNZ  R7,$
        RET

楼主(2006-11-01):
Thank you!我的已经调试出来了.qq:328997835

网友C:
我这里是用AVR做出来的!
需要可以联系
http://www.lgmcu.com/ATTiny2313.htm

网友D(2007-09-06):
AVR比51好吗

网友E:
我前段时间是52,已经调试出来了,看看是不是18B20的时序写的对不/

网友F(2007-11-12):
非常感谢 正在找此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