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如何将Pt100电阻信号,转换成0~10V

楼主(2005-12-01):
如何将Pt100电阻信号,转换成0~10V?
能否提供一个简单的电路图,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A:
我们有这种变送器,价格很便宜

网友:
你卖一个转换模块不就行了

网友B:
你查看相关的资料,就可以的。

网友C:
热电阻一般分两线制和四线制两种,它本身热变形后输出的是毫伏信号.
一种是需配一个温度变送器,输入一个24V电压,输出为0-20mA的电流信号,然后在并一个500欧的电阻转换为0-10V.
一种是自已设置一个放大电路,把毫伏信号转换为0-10V.

网友D:
买一块厦门宇光产的AI-708表在配上一只PT100铂电阻就可以了.
厦门宇光网址:http://www.yudian.com/

网友E:
猜猜看说得是。
要把pt100热电阻测量信号转换成0-10V信号输出,就需要购买温度变送器,或者自己做。购买一块带模拟量输出的温控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