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继电器的说明

楼主(2005-12-01):
高压真空继电器简介(详情请登陆<中国继电器>HTTP://www.wwb-st.com)

1、真空继电器的特点与应用:

   真空继电器是将触点置于抽成高真空的玻璃壳或陶瓷壳内,以真空作为灭弧和绝缘介质的继电器。

   由于真空具有理想的绝缘性能,在理想状态下可能达到80,000V/mm的介电常数,真空中由于没有

   氧气,所以在使用过程中不会氧化,这样,真空继电器在使用过程中就具有较小而稳定的接触电阻。

   真空具有良好的灭弧性能。真空中的电弧很容易扩散,不易造成触点的磨损,所以真空继电器具有

   寿命长的特点,能够带负载开关。 综合而言,真空继电器具有耐击穿电压高,熄弧快,开断电流大,

   体积小,重量轻,寿命长的特点。广泛应用于心脏起搏器、核磁共振成像、高频天线耦合装置、雷达、

   电容器放电等弱电控制强电的领域中。

2、典型的真空继电器结构:

   真空继电器从结构上可以分成三大类

 A、 排气式结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有排气管,需要通过真空排气台进行排气。它们的衔铁动机构

   位于真空系统内部,如下图所示,控制电流流过线圈产生的电磁力使置于真空内的铰链衔铁动作,

   带动动触点动作,完成开断或接通功能。

 B、 膜片式结构,他们不需要进行排气,其真空系统通过真空焊接炉直接获得,衔铁机构位于真空

    室外,衔铁的运动通过弹性密封膜片传入真空室内部。(如下图)

3、选型指南:

A、 由于大部分真空继电器是按照GJB-1434(等同采用MIL83725)生产的,此标准与普通继电器的标准略有不同。

    选型时在耐压方面最好留一点余量,例如对标称工作电压为15kV的继电器,工作电压最好在12kV左右。

B、 大部分真空继电器的参数表上的电流参数是通过电流而不是开断电流,选择开关继电器时请与GLVAC 联系。

4、术语定义:

触点形式     SPST-NO 单刀单掷-常开 线圈通电时闭合
             SPST-NC 单刀单掷-常闭 线圈通电时断开

             SPDT 单刀双掷 DPDT 双刀双掷

触点代号     形式 A:单刀单掷-常开

             形式 B:单刀单掷-常闭
             形式 C:单刀双掷
             形式2C:双刀双掷

             形式 P:单刀单掷-保持

             形式 R:单刀双掷-保持

试验电压     用来测试继电器耐压水平的最高电压。

工作电压     在工作状态下允许承受的最高电压。

连续负载电流 工作时允许流过继电器触点的最大电流。

线圈击穿电压 线圈与外壳间允许存在的最大电压差。

触点电容     触点电容测量的是常开触点间或触点与地之间的电容,测试方法根据GJB360种的方法进行,频率为1kHz.

接触电阻     真空继电器中闭合触点的接触电阻是通过250mA时测量电压降而计算出来的。

动作时间     从线圈加电到常开触点闭合的时间间隔(额定线圈电压下),动作时间包含料触点弹跳时间。

释放时间     从线圈断开电源到常闭触点闭合的时间间隔。 工作温度范围 继电器规定的工作环境温度。

5、写给供应商:

供应商在加工零件时除按照图纸要求外,还应特别对如下不同的零件注意。

A) 真空灭弧室内零件,包含有接触点、接触片、接触点杆、陶瓷外壳,这一部分的主要作用是承受高电压、大电流。

    处于灭弧室中的零件一般要求表面光洁度高、含气量低、不漏气、能耐高温。

B) 衔铁机构零件。衔铁部分的主要作用是将电的变化转化成机械运动。主要零件有衔铁、衔铁架、拨叉、轴销、弹簧。

    由于真空继电器的结构很紧凑,所以衔铁的运动距离一般都很小,所以这一部分的零件尺寸要求很高,如衔铁的平

    面度要求、轴销与衔铁孔的配合尺寸、毛刺、弹簧的形状等要求都很高。

C) 磁路部分零件。磁路部分的主要作用是将电的变化变成磁的变化并将它传递到衔铁部分。由于这一部分经常需要将

   真空与大气隔开,所以对原材料的组成、密封部位的尺寸等要求很高,材料的变动与尺寸超差很容易造成继电器报

   废。 主要零件有磁壳、磁极芯、磁极片、连接圈、衬圈等

D) 其他外部零件。外部零件主要影响产品的外观和客户的连接、

   安装性能。这类零件主要有座板、螺母、磁壳、螺套、螺钉、线圈等。这类零件对表面状态要求较高。

  〖 关闭本页 〗

网友A:
长知识,真空继电器第一次听说,用真空条件来灭弧好方法

网友B:
TO:江南88
  你有见过真空薄膜继电器么,我想买一个不只哪里有啊
  工作在真空中的,当真空到达一定时(可调)动作,当真空低于设定是又断开的那种,不知谁有用过.

网友C(2006-04-28):
楼上的不要误人子弟!我只听说过真空接触器和真空断路器,没听过真空继电器一说.我经常用哦!!!!!!!!

网友D:
真空继电器原理类似于真空接触器和断路器,都是在真空中灭弧。

楼主(2012-02-20):
各位不好意思,因密码记不到所以没回各位!

3楼兄弟,你没见过不等于没这个产品,可能你没见过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