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WinCC5.1里面做界面启动的初始化?

楼主(2005-12-01):
请问如何在WinCC5.1里面做界面启动的初始化?

网友A:
做个画面做为启动画面就是拉阿

楼主:
小弟都被你晕倒了,老大,说的就是启动画面的初始化,比如说用脚本作为启动画面的初始化之类的方法,而不是给启动界面再做一个启动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