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超过额定频率时的电流怎么确定

楼主(2005-12-01):
求教我的55KW变频电机额定电流107A额定频率50HZ。当我的电机运行在100HZ时输出电流能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工控小卒您好:请教怎么算的?有何依据?我觉得应该是不变的,因为超过50HZ运行,此时电机是恒功率运行,电压、电流不会变,只是力矩会随着转速升高降低!

网友B:
以变嫔的显示为准,表在底于50和高于50时是不太准的

楼主:
根据
fs=I2/2πa2Im
fs为转差频率
a2转子电路时间常数
Im励磁电流
I2转子电流
电流应该相差不多。

楼主:
另外在减速和加速的时候电压应该如何变化呢?(如在运行在100HZ的时候)。用在提升机构上。
共同学习。

网友C:
理论上讲,对于恒功率段,电流输出能力仍然可以到额定输出电流。但出于各种考虑,会有所下降。而且要考虑电机和负荷的承受能力。用在提升机构上,更要考虑安全问题。

网友D:
不一定,在电机制造方面没考虑超过50hz的情况使用,特别是铁芯的材料上

网友E(2009-07-19):
都是白痴 就是问下电机频率高了电流怎么变化回答的什么屁毛啊 一点价值都没有

网友E:
变频器怎么保护电动机啊 高手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怎么保护电动机啊 高手来
楼上的,就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高手来?我们单位打扫洗手间的就能帮你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在电机制造方面没考虑超过50hz的情况使用,特别是铁芯的材料上
本例见识浅薄,还没见过超过50HZ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