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

楼主(2005-12-01):
No.    设置内容    出厂时状态
1    ON:     禁止写入OFF:     允许写入    OFF
2    ON:     上电时程序自动从内存卡传送到PLCOFF:     上电时程序不从内存卡传送到PLC    OFF
3    OFF        默 认OFF    OFF
4    ON:     通讯端口 1, 缺省 设定ToolbusOFF    通讯端口 1 的通讯 设定根据 PLC 的 CPU 系统设定    OFF
5    ON:     通讯端口 2, 缺省 设定 ToolbusOFF    通讯端口 2 的通讯设定根据 PLC 的 CPU 系统设定    OFF
6    ON:     客户使用 ( A395.12 = ON)OFF:     客户使用 ( A395.12 = OFF)    OFF

LED功能:
*显示PLC的错误代码
*显示PLC的模拟电位器(对应A642通道,范围00~FF)和外部模拟量输入点(外接0~10V模拟量输入,对应A643通道)中的模拟量值
*可以用SCH指令,把PLC内部某个通道内的值显示在上面,方便客户直观的看到内部值(起到一个类似M7E的作用)
现在只有在CX-Programmer6.1中才能选择到CP1H。
  CP1H是我们公司新研发出的一款PLC。其中有标准型CP1H-X,内置模拟量输入型CP1H-XA,高速定位型CP1H-Y三类。拥有USB外设通讯口,可以共享CS/CJ梯形图,支持功能块功能,串口增加了串口网关功能,可选择存储盒CP1W-ME05,有两位的LED灯可用来显示故障信息,支持最多扩展7个IO单元,使用CP1W-CN811可以使两个模块之间延长到80cm.

MPT5可否与CP1H通讯?
可以,232方式,双方设置为hostlink
通讯线2-3,3-2,9-9

 为了满足工业控制领域对设备的高性能、高集成度以及提高维护性能的需求,欧姆龙(OMRON)公司即将推出全新的具有高度扩展性的小型一体化可编程控制器(PLC)——SYSMAC CP1H,主要包括CP1H-X(标准型)、CP1H-XA(模拟量内置型)和CP1H-Y(高速定位型)这3种型号。CP1H集CS/CJ各种功能为一体,通过内置的多种功能充实、强化了应用能力,并且缩短了追加复杂程序的设计时间。拥有了诸多的新增功能之后,这款全新的小型PLC可应用于纺织、包装、食品、印刷,以及一些需要驱动功能,如线缆等多种工业控制场合,是目前同类产品中所少有的。

  CP1H定位于小型机,但它却是基于CS/CJ(特别是CJ,CJ是中型PLC平台)平台的,因此具备了很多中型机的功能,如脉冲输出和模拟量输出等。欧姆龙以前推出的PLC以传统意义上的高端和低端产品为主,而像SYSMAC CP1H这样的集成了多种中型机功能的小型PLC则很少,所以,CP1H的推出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弥补了欧姆龙产品链的重要一环,使得欧姆龙的整个PLC产品链更加完整了。

  CP1H扩展了多种I/O功能,如集成的高速脉冲输出功能,可标准搭载4轴;计数器功能可标准搭载4轴相位差方式;配备的通用USB1.1并联端口也可实现标准搭载;更重要的事,CP1H具备了串行通信功能,这主要有两个端口实现,即可自由选择的RS-232C和RS-485。另外,现模拟量的监控,这很适合应用于各种装置的平面检查、元件生产中的小错误(如螺丝固定疏松等)防止工具,以及成型机的油压控制等场合。这些I/O功能允许用户根据具体的应用需要以及成本限制进行取舍,并可扩展其他多种应用,如以太网等,这充分体现了SYSMAC CP1H的高度灵活性。CP1H支持标准的DeviceNet现场总线,也能对应Ethernet、CLK等网络。

  CP1H所具有的可标准搭载4轴的高速脉冲输出功能在高精度定位方面可发挥优势,特别是用于电子产品制造装置的电解电容的组装,以及包装机的送纸等应用场合。CP1H-X系列可实现100kHz×2轴和30kHz×2轴的高速脉冲输出;CP1H-Y则内置了1MHz的线性驱动器输入/输出,同时还具有20点(12点输入,8点输出)的通用输入/输出,实现100kHz×2轴和30kHz×2轴的脉冲输出功能。

  CP1H的高速计数器功能使其特别适合应用在纤维设备、纺织机械等主轴控制,以及建材制造机器、石材切割机等搬运定位场合。最大100kHz×4轴和10kHz×8轴,合计12轴的计数器,内置了8点输入中断功能,并具有50μs脉宽的脉冲捕捉能力。这些性能使得CP1H与欧姆龙早先推出的CPM2A相比,基本指令提高了6倍以上,而MOV指令则提高了26倍。不仅是基本指令,应用指令也实现了高速化,这些都为设备整体的高速化提供了帮助。

  CP1H配备了标准USB1.1端口和2个串行通信接口(RS-232C和RS-485),在连接PT、各种元器件(变频器、温控器和智能传感器等),以及PLC之间的串行连接的同时,还能方便地实现与计算机的连接。如在控制多台锅炉时,需要对各种装置进行设定和监控,这时,CP1H之间可以实现最多9台10通道以内的数据交换。但串行PLC链接功能只能在CP1H的两个串行端口的其中之一生效。

  CP1H的CPU是基于CJ平台的,虽然定位于小型机应用领域,但速度和处理功能已经远远高于小型机的范畴了,所以较一般小型机具有明显的性能优势,其处理一条基本指令所需要的时间仅为0.1μs,而一般小型PLC产品的CPU处理相同的指令所需要的时间都在0.6μs以上。用户可以根据应用需求和成本限制选择不同等级(CP1H-X、CP1H-XA和CP1H-Y)的CPU,

  CP1H所具有的其他性能包括:
  ● 内存盒:可收录程序和初始值数据,以便拷贝到其他设备上
  ● 7段LED的状态显示
  ● 电池不足运行:接通电源时,CPU内置的闪存可以保存和输出所有DM区(32Kw)的初始值
  ● 高达20k步的程序容量
  ● 多达320点I/O
  ● 37路模拟量

  在软件方面,CP1H可缩短追加复杂程序设计的时间。由于使用了CJ的编程环境,从而支持FB-ST的编程功能。内含多种功能块。当用户需要连接另外一个智能控制系统时,无需很多程序来设定各种参数,只需将相应的功能块从程序库中调出,则可自动实现相应功能。

  优化的编程环境采用结构化文本(ST)语言,使数值运算更简单;通信程序由Smart FB,可以实现用于各种通信的梯形图程序,这将大幅削减程序开发和调试时间。除了PLC以外,无论是高功能单元的参数设定还是各种FA网络的配置,通过采用操作简单的编程软件CX-Programmer,预置各种应用的标准切换块(梯形图/ST语言),都无需查阅手册,就能简便地直接设定。

  CX-One是针对PLC在内的欧姆龙元器件的连接、设定和编程的FA工具包,CP1H只能通过CX-Programmer进行编程、设定。CX-One中包含了可编程终端NS系列、温度控制器的编程/设定工具包,与CP1H配合使用,可实现简单设定、简便编程,因此,可有效缩短机器和设备的安装调试时间。

  SYSMAC CP1H计划将于8月实现量产。

  欧姆龙基于其两项核心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