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系统常见问题解答--未完待续

楼主(2005-12-01):
1:什么是通讯协议?
     通信协议是指通信双方的一种约定。约定包括对数据格式、同步方式、传送速度、传送步骤、检纠错方式以及控制字符定义等问题做出统一规定,通信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因此,也叫做通信控制规程,或称传输控制规程,它属于ISO'SOSI七层参考模型中的数据链路层。和利时支持profibus、FF、CanOpen、Lonworks等

2:现场信号出现问题如何办?
  现场信号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测量元件坏;
            ! 变送器故障;
            ! 连线问题,包括信号线接反、松动、脱落、传输过程中接地及传输过程中受干扰影响耦合出超出系统可以接受的干扰等等。
            总之,从信号测量、发送,到MACS接线端子,这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错,所造成的结果都表现为数据显示有误。

3:硬件故障改如何检查?
硬件故障常常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 模块的插件板与总线底板插接不严密;
            ! 拨码开关错误;通讯线接线方向错误;
            ! 终端匹配器未接;
            ! 硬件跳线与实际信号要求的类型不一致;
            ! 机柜内系统电源、现场电源输出有误;
            ! 硬件本身坏。

            以上几方面问题的结果表现为:
            ! 加电后硬件板极故障(指示灯显示状态不对);
            ! 设备不工作;
            ! 系统工作但显示的对应测点值不正确、系统的输出不能驱动现场设备等等。

4: 软件报错,如何处理?
软件组态与硬件协调有误出现的问题

            ! 数据库点组态与对应通道连接的现场信号不匹配;
            ! 鼠标驱动程序加在COM1口,造成系统在线运行时不能用鼠标操作;
            ! 打印机不打印等等。

5:连线接头改注意哪些问题?
连线接头问题
            ! 连接头没有采用压焊或焊接不好造成虚焊;
            ! 热循环使接头松动;
            ! 螺栓连接点因震动引起松动;
            ! 连接点因腐蚀而接触不良。

6:电源故障改从哪些方面分析?
电源问题
            电源问题分为电源连线问题和电源质量问题。
            ! 电源连线问题
            包括:没有连线(火、地、零几项中,其中一项没接);错误连线(火线与零线反接,地线与零线反接,地线与零线多点短接)。
            ! 电源质量问题
            包括:设备连线质量(各连接头松动);技术指标(电压、频率等)超过规定要求。
            ! 线质量问题
            包括:电源线线阻抗增大和绝缘层不好。
            ! 地极问题
            包括:地极电阻增大,地极同地网断开。
            ! 环境问题
            包括:电源线特别是地线布线不合理,同产生强磁场干扰的电线和设备相隔太近。

7: 如果某一输入通道数据显示异常改如何处理?
            解决办法:将此通道的现场信号从I/O模块端子处断开,用模拟信号源送出一个和此现场信号一样的信号加在此通道上,观察CRT上显示值是否恢复正常。若正常,则说明问题出在现场信号一侧,可按前面所说的方法进行查找并解决;若仍然不正常,则说明问题出在MACS系统内部。

楼主:
12:如何理解PID中“强制”的作用机理?
    “强制”是在控制器任务调度结束前将强制值强行赋值给变量。这意味着如果将PID 算法本身的PV值强制后,虽然显示红色的强制值,但实际参与运算的仍然是强制前的值。强制值不能参与运算。只
有将可能的前一级运算强制,才能将本级的运算值真正地修改。
13. 如何正确设置PID 的工作方式?
     1. 对单回路控制器,一定要设置PID_ONLY , 如设置为PID_MAIN ,则将在自动运行方式下,不自动运算。
     2. 对串级回路,主回路一定要设置PID_MAIN , 副回路设置PID_CAS。
     3. 对MC cycle 等项可以尽量放置到初始化中设定。
14:如何对串级pid进行设置和调试?
 串级pid进行的调试步骤
    1) 先整定副PID的控制参数。设定副PID为串级状态,设定主PID为手动状态,通过调整主PID的输出值来设定串级副PID的设定值。调整副PID的参数以优化系统。
    2) 再整定主PID的控制参数。设定副PID为串级状态,设定主PID为自动状态,调整主副PID的参数以优化系统。
    3) 尤其注意:当副回路PID为非串级状态时,主PID的输出严格跟踪副PID的过程输入值-输入补偿值。

网友A:
你说的和资料上一模一样

楼主:
目前关于dcs的讨论还有待加强,问题不好整理,所以先把已有的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B:
我想知道不是这些东西,我要知道里面的主态和文件配置,最好有资料下载

网友C:
好啊,顶一下,如果有案例分析那就最好了

网友D:
最好给个安例出来下载自己来了解了解.

网友E(2006-01-01):
是和资料上的一样啊

网友C:
怎么没有下文了?

网友F:
现场鼠标出现故障是否可以带电插拔,更换鼠标?

网友G(2006-03-15):
有哪 位朋友有关于硝酸控制方面的资料,请支持下 谢谢
yjwaiaw@126.com

网友H:
DCS论坛确实需要加强,DCS已经使用非常普及,价格不再昂贵,使用用户较多,非常必要。

网友I(2007-06-23):
支持,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J(2007-08-04):
写的不错,收下了。

网友K:
继续发表,让我们学习。

网友L:
现场鼠标出现故障是可以带电插、拔的,可以直接更换

网友M(2008-05-30):
请教一下和利时DCS没有软件狗,如何用下层控制软件3S实现软件狗功能?

网友N:
不错,是要多实际操作一下,我对上层软件里面函数不熟悉,请教大家一下,在哪里可以更多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O:
有哪 位朋友有关于硝酸控制方面的资料

网友P(2009-05-15):
继续发表,让我们学习

网友Q:
能否发一些有关系统常见故障

网友R: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和资料上一模一样

你能发表一下,让大家学习吗?

顶楼主

网友R:
楼主你好;;;

7: 如果某一输入通道数据显示异常改如何处理?
解决办法:将此通道的现场信号从I/O模块端子处断开,用模拟信号源送出一个和此现场信号一样的信号加在此通道上,观察CRT上显示值是否恢复正常。若正常,则说明问题出在现场信号一侧,可按前面所说的方法进行查找并解决;若仍然不正常,则说明问题出在MACS系统内部。

关于这个用不用考虑有源和无源问题

网友S(2009-08-26):
需要,有源信号和无源信号不能加错,信号发生器一般都有选项让您选择是使用有源信号还是无源信号。

网友T:
谢谢楼主,学习了!希望楼主多发点这样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