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老师

楼主(2005-12-01):
大功率变频器正负母线大多采用叠层机构,请问中间绝缘层一般是什么材料,叠层母线厚度怎样确定呢.谢谢

网友A:
估计是绝缘良好的塑料片吧,母线厚度应看电流及有一定的刚性。

网友B(2009-04-21):
承接叠层母排设计、加工业务
传统的分立母排寄生电感量过大,在功率开关关断瞬间产生的瞬态电压与直流回路电压叠加,对功率开关和电动机绝缘构成威胁。分布电感量越大,负载电流越大,功率开关的电流下降时间越短,这种危害就越严重。这种危害不会因为功率开关器的选择而消失。为了消除这种危害,人们便研究出了叠层母排技术。
叠层母排具有固有电容,低电感,低阻抗,降低瞬态压降,抑制震荡,减少地电磁干扰等优点,叠层母排凭借其众多优点将会被越来越多的生产厂家所有应用。
欢迎联系:joechi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