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空气静压轴承的问题

楼主(2005-12-01):
欲设计空气静压推力轴承和径向轴承(气浮转台)承载100kg,国内哪些公司能做?
该如何着手?需要注意那些问题?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小弟拜谢了。

网友A:
是污水处理刮泥用吗?

楼主:
不是,是气浮台

网友B:
这个东东比较新鲜,知道的朋友要多帮忙呀!原理说说?

楼主:
谢谢zzll:
静承载600kg,需要据此设计各尺寸参数。

网友C:
600kg的负载,气浮的有点困难,因为得要保证导轨有很高的刚度,不知道精度有什么要求,如果精度要求高,负载又重建议选用液浮
导轨和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