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见过的“星三角启动电路”故障

楼主(2005-12-01):
受“大家是朋友”《想学习继电器控制电路的电工朋友请加入讨论》一贴的启发,想到这样一个主题,想请诸位谈谈所见过或听过的“星-三角”电路故障,欢迎讨论。

楼主:
        我印象中搜罗不出该类例子,就暂从《机床电器》杂志上摘一个吧(1997年第4期),先开个头,以后就全看各位朋友的了。电路如下,设备为CA41-560空气锤(补记:约1960年代设备,控制电路不如以后的完善),电动机功率40kW,采用星-三角方式轻载起动,KM1-KM3为CJ10-150,KT1为JS7型气囊式时间继电器,KF1为JR0-75热继电器。(更正一下:图中U、V、W位置标错,应在隔离开关下端头)

        故障现象是:发生严重短路事故,致使配电房跳闸多次。故障间隔为半个小时至一两个小时不等,有时使配电房总开关跳闸(400kVA变压器)、有时仅跳该车间分开关。检查绝缘、接触器主触头等未发现问题,反复试验,不带负载、控制电路动作正常,经常规处理后,当日下午运行正常。但次日又出现一次故障,……

(20051203上午12点补记,看到吴刚 2005-12-3 11:07:00的分析后,发现因我摘录不全、对问题有误导,现特予补充:后又多次发生故障、多次检修,最后一次故障后,看到“星-三角”接触器有的触头表面呈瘤状,证明发生过严重短路。为彻底查清原因,决定查对控制电路,于是得到了上面的电路图。)

     那么请问,有哪些可能的故障原因呢?

补记 20070910中午) 2005-12-3 11:48:00 的回复:

后又多人几次作过检查,均未找到主要问题;因疑JS7不良又无备件,曾把KT1换成LS2主令开关手动转换、应付生产,赶了几天急件,运行正常。但把KT7换成新JS7后,又出现问题。

       最后,核对电路、检查到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时,发现KM2辅助触头组件松动,才想到就是这问题——紧固好,故障排除。

2005-12-3 12:15:00 的回复: 故障原因是:起动完毕,KM2接通后,KT1失电、其常闭点闭合,断开KM3线圈回路。但当KM2辅助触头组件松动时,由于振动等原因,可能导致KM3线圈回路的那个“KM2常闭触点”闭合,从而使KM3接通。

虽然在KM3吸合时,会使KM2失电,但若在KM2主触头间的电弧熄灭前,KM3就接通,就会引起电源短路。用LS2时,起动完毕,LS2一直是断开的,所以未出问题。

       本贴目的,抛砖引玉,以期朋友们能提供更多的经验,以及新电路介绍、分析等。

网友A:
1 看了好一会才看懂线路,和我平常所见的星三角启动线路有所不同,不知有何妙处这样接?时间继电器直接控制接触器会影响触点寿命吧?
2 运行中跳配电房断路器的例子我遇见过,是我厂河边一级水泵电机(225KW),也是这样的没有规律的跳配电房或者自己的断路器,原因其实很简单,是时间继电器所控制的中间继电器(转换后保持吸合状态,从而控制三角接触器KM2保持吸合)线圈内有虚断点,一般情况下能保持吸合,但受震动之类的原因就会瞬间断开然后又吸合,问题就在这里,想想看,三角接触器分开后电机是肯定要失电停运的,但马上又重新吸合,这时就等于是直接启动了!!!大电机带负载直接启动的电流可想而知吧?后来我们分析清楚原因后换了个新的中继,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拆检换下的中间继电器果然发现了虚断点。
3 根据以上原理,楼主所举例子也很有可能是星形接触器(KM3)控制三角接触器(KM2)的那个常闭点接触不良所造成的,建议更换辅助触点总成既可解决问题。
  罗罗嗦嗦写了这么多,不知是否正确,欢迎各位提出不同见解,请多多指教---

网友B:
楼上分析有道理,应该属于接触不良,如真的有短路故障就检查出来了,但作者检查绝缘、接触器主触头等未发现问题。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C:
吴刚老师你好
我是蔡鸟,能给间介一下原理好吗,SB1,SB2是什莫呀?谢谢谢谢!!

网友D:
吴刚老师你说的有理.这图画的.....

网友E:
这个电路不能用.因为KM2和KM3有同时吸合的趋势!!
KM3的常开并在KM1的常开上.有什么意义?大家可以把这两个接点短路.再分析一下.
hdss:好象故意多画了一根线和....!

楼主:
本图从《机床电器》杂志上摘抄而来,原文说是根据实际电路绘制;由于辗转移易,不排除有笔误的可能。 abb-lg:我先代吴刚回答一下,SB1是停止按钮、SB2是起动按钮。 各位师傅,本贴主要就是想请大家提供各种电路图啊,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KM3常开并在KM1常开上是否考虑先让星形接触器先吸合,然后主接触器再吸合,这样避免了星形接触器的触点烧蚀问题(一般这个接触器要小一到二级),让启动时的大电流由主接触器来承受?一点愚见,请指教……

网友F:
 这种情况一般为电弧短路。一般必定是如果是KM3或KN2的主触头烧融LE  。
  原因是转换时间太短。。原因是KM3在断电后短时燃弧时间内KM2正好吸合,引起三相短路。。由于接触器开断燃弧时间与分断时的电流瞬时值有关,所以每次燃弧时间不会一样。。燃弧时间长就会引起短路。。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KT1采用星三角启动专用型时间继电器,其动作时,常闭触点断开到常开触点闭合间有固定的100ms左右的时间..
当然在KM2线圈回路中应该增串入KT1的这付常开触点..

楼主:
果然这里有许多的高明之士,看问题都很准确,要是现场遇到这类问题,是很容易查到故障点的。 不过,我盼望有朋友提供新的例子。

网友E:
把KM3常开上面的KM1短路.右边连接KM1与KM3的连线去掉.把KM3常开改为KM2常开并连KT1常开延时闭.

网友G:
  加.用时间继电器触延时触点来,控制星三角,好都这么用的
  偶没有软件啊!
  要不你给一个喽!  hjl123321@163.net谢谢!

网友H:
现在的星--三角启动 接触器多用cjx-2的 直接配置空气阻尼延时头的  控制线路也更趋合理 可惜我不会上传图纸

网友I:
KM3的常开并在KM1的常开上.有什么意义?

我感觉并上并没有错误,就本图来说,不并上你如何让KM1得电?

网友J:
这图没错,不过如果多用一组时间继电器的延时常开触 点我想就更安全了

网友E:
我感觉并上并没有错误,就本图来说,不并上你如何让KM1得电?
 是的!
其实这个电路理论上分析应该不错.说一下工作过程.SB2- KM3-KM1-KM2.想法不错.但电的速度太快.可以忽略.让大家把KM1 KM3去掉.好理解.
有个问题过两天我在解释.因为说了大家就不好分析了.
因为思维人各有异.但理论要实践检验.不要被误导.我说的不一定是个人观点.有可能是许多人的观点.希望大家按照自己的思路考虑.讨论多了.会出现正确答案的.!!

网友E:
什么是论坛?要有不同观点.不管对错!对的当错的来分析.才能发现不足.才能改进!大家要有反面观点.不然讨论的意义何在!

网友A:
好!那再来分析一下。电的速度是很快,但接触器动作的速度有时就不能忽略了,另外还有必要分析一下常开常闭触头的转换过程,接触器一般情况下必定是常闭点先分开,然后常开点再闭合的,中间有个时间差,这一点很重要,否则很多线路都会失常的,今天要早点睡了,明天在来讨论一下

网友E:
我先说一下个人观点.希望不影响大家继续讨论.
(1)这是一个标准的老电路.(任何电路都不可能十全十美).
(2)任何电路都有他的最佳应用范围.(这个电路适合动作慢的接触器如下开式的)
(3)启动时间设置的偏小.(在大电流下断开KM3.电弧强且长.在电弧没断时KM2吸合.造成相间短路.)
(4)拄塞式空压机.空载启动电流也不小.如果不关闭进风阀直接带负载启动.启动电流更大切时间长.我怀疑操作工操作不符合规范.(当然这是外因).
(5)KM3与KM2转换时间太短.也是主要因素.(那时不好找合适先进的时间继电器)
(6)还有就是我在”《想学习继电器控制电路的电工朋友请加入讨论》说的原因.
原因肯定还有很多.只是我们没有想到.人的智商是大致相同的.只是思维方式不同.多人的观点汇总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案.

网友A:
再来分析一下楼主所叙电路,首先,用Js-7时间继电器的触点来直接控制CJ10-150的接触器不妥,微动开关的触点寿命会有很大影响。应加用中继。其次,不知各位注意到没有,热继电器的接入位置,这是完全正确的接法,接在相电流处而不是线电流处。还有就是故障现象是发生在正常运行过程中的,不是启动时弧光短路的原因。否则主触头肯定有痕迹的。
先说到这吧,太长了看起来吃力。

楼主:
(哦,对不起,误导了。在后来的检查中,有次看到了KM2、KM3主触头严重短路的痕迹。) 后又多人几次作过检查,均未找到主要问题;因疑JS7不良又无备件,曾把KT1换成LS2主令开关手动转换、应付生产,赶了几天急件,运行正常。但把KT7换成新JS7后,又出现问题。 最后,核对电路、检查到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时,发现KM2辅助触头组件松动,才想到就是这问题——紧固好,故障排除。 吴刚等各位的分析都很对,我若不是先看结果的话,是难以想到的;大家是朋友估计正确,这是台老设备,少说也有20年了。

楼主:
故障原因是:起动完毕,KM2接通后,KT1失电、其常闭点闭合,断开KM3线圈回路。但当KM2辅助触头组件松动时,由于振动等原因,可能导致KM3线圈回路的那个“KM2常闭触点”闭合,从而使KM3接通。 虽然在KM3吸合时,会使KM2失电,但若在KM2主触头间的电弧熄灭前,KM3就接通,就会引起电源短路。用LS2时,起动完毕,LS2一直是断开的,所以未出问题。 我的陈砖拿出来了,哪位贴个新电路出来,参考参考,我可真没见过新电路。

网友A:
哈,这个原因我倒未想到过(KM2辅助点松动),顶一下,好!
惭愧,看到这句话“ 最后,核对电路、检查到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时,发现KM2辅助触头组件松动,才想到就是这问题——紧固好,故障排除。”时我还以为楼主把KM3打错成KM2呢,现在看到楼主的新回复才知道是我错了,呵呵呵……

网友K:
最好在加上时见继电器的动断,和动闭触电组成一个互锁好点

网友I:
看来我们思维已经成了定式,上来就想到原理,没有想到接触器自身机械故障,不过吴刚、大家是朋友的分析让我们学到不少东西,希望以后这样的帖子多多上传!!

网友E:
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故障有多种多样.希望各位多发表一些实际中遇到的经验.

网友A:
那就说说上次我厂电工实际操作考试时的一个有点意思的故障点吧,也是星三角的控制柜,不接主电源,只从隔壁接线盒用软线取两相电作控制电源用。先设置几个一眼就可以看到的故障,比如把停止按钮故意接到常开点上之类,让人不容易想到的是居然把控制电源接在同一相上,用电笔量都是很亮的,呵呵,难倒了好几个人呢,有时间限制的。

网友L:
图要改进,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可以消除故障.

楼主:
维护维修或设备通电调试前,必须把所有的螺钉紧固(电器端子上的螺钉,不管接未接线,都须拧紧),这也许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吧。

“……把控制电源接在同一相上”的故障,如果没有类似经历,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查出原因,并且又是多个故障,确实有难度。

网友E:
设计者要考虑电路的可行度.维修者要考虑线路的故障.出发点不同.

网友M:
KM1和KM3的No点中的竖线不可能有吧?是笔误还是什么的?如果加了这条线,会短路的!
不过我在做Y-△的时候,也常出现反复启动的问题,而且频繁启动后会有热过载!谁告诉我为什么哦?

网友N:
该电路图是对的,可以完成正常的启动/停止,但是这样保证继电器的可靠性要高

网友O:
你好!我想在KM2和KM3的支路上在各串一个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断和延时通就可以了.

网友E:
(KM1和KM3的No点中的竖线不可能有吧?是笔误还是什么的?如果加了这条线,会短路的!)
抱歉.我前面的回复有多处错误.是为了试探电路的出处.不好删掉.重复一下.以免误导.
(这个电路不能用.因为KM2和KM3有同时吸合的趋势!!
KM3的常开并在KM1的常开上.有什么意义?大家可以把这两个接点短路.再分析一下.
hdss:好象故意多画了一根线和....!)

网友P:
在实际维修中一定要掌握好排除法,那样会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Q:
(更正一下:图中U、V、W位置标错,应在隔离开关下端头)
呵呵,楼主,从上面的原图看来,所标的应该是对的呀,功率稍大点的星三角转换电路其控制电路独立的较多。看过各位师傅的论点,受益非浅,理论+实践是最好的学习方法,谢谢。

网友R:
建议更换KT1

网友S:
图很正确,该想到的都想到了。

网友K:
我各人同易大家是朋友的看法,这个电路有些缺陷,最好还是从新设计一个电路

网友T:
这个图KM1线圈怎么的电

网友U:
我觉得这原理图中的单用KM2继电器的来转换,未免切换时间太短了吧.不是还有一组时间继电器常开吗?利用起来就解决了呀?

网友V:
不知道,设备的工作环境如何,是否有尘埃(特别是含有金属成分)造成短路,还有既然已经短路过,那么触头着烧严重,必定接触不良增大接触电阻,这样的话燃弧比以前更厉害,应该考虑更换元气件!
还要考虑KM2、KM3 的线圈接线是否松动,然后震动造成KM2、KM3动作造成短路!拙见,望赐教!

网友W(2005-12-31):
此图按SB2时KM1不能得电

网友V:
 愚公2000: 2005-12-31 0:38:00
    此图按SB2时KM1不能得电 !你说的不正确,因为你没有看懂图纸!

网友W:
小同学:请你说明一下

网友X:
该电路没错,动作顺序:按下SB2--KT1动作同时KM3动作---KM1动作--KT1触点断开---KM3复位---KM2动作。大家的分析果然透彻,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Y:
hdss:请问你是否在电动机Y-△转换时,开关才会跳闸.如果是这样,就有可能KM3和KM2转换时产生弧光短路所至.你的时继和接触器应更新了。

网友W:
该电路没错,动作顺序:按下SB2--KT1动作同时KM3动作---KM1动作--KT1触点断开---KM3复位---KM2动作。大家的分析果然透彻,学了不少东西.谢谢!

网友V:
愚公2000:
    小同学:请你说明一下 !

愚公2000你好!我没有针对你的意思!希望不要介意!可能我说的不是很正确,如有错误请批评!按下SB2---电流通过V--保险--SB2--KT1--KM2--KM3通电---KM3辅助常开闭合--KM1通电---KM1辅助常开闭合实现自锁(KT1通电工作)!就是如此!!

网友Z:
支持大家是朋友的说法,这电路图有误。

楼主:
致:可爱的人
是在△运行时跳闸。

网友AA:
以上诸位说的很好,在下补充三点:
1:注意是否有机旁补偿电容,有些电容有漏电后自愈功能的奥
2:检查在没有发生故障时电机是否有过热,如有,不排除电机有匝间短路现象,
3:检查控制柜到电机的线路是否有问题,不要只看芝麻不看西瓜吆

网友AB:
请大家看看用这个图纸如何?

网友Z:
还可以,我老师就教的我这个图

楼主:
问:KM△线圈回路的KT触点,是延时闭合的、还是延时断开的?

网友AB:
是延时闭合的.

楼主:
因回去了一段时间,所以未把话说完全。

如果是延时闭合,图中符号的画法,其“括号”是否应当“反”过来。

网友AC:
这个电路不是很好,KM2 KM3有同时吸合的可能,

网友AD(2006-02-15):
这样的电路很容易出现Y-△短路,主要是主辅触点不能同路,这个问题在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就能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网友AE:
看了半天我也说两句,我也觉得电路本身设计有不妥的地方,KM1、KM2切换时容易造成弧光短路,就是老焉所说的,在起重设备的设计上就有专门的防弧光短路的保护。而且我还注意到,接触器和热继的选型有些偏大,又是二十年的老设备了,灭弧性能不会太好,机械寿命也是应该考虑的了,这正是我们忽视的一个问题。继电器自身的触点接触问题和老化现象看来也应该是我们今后处理故障中应引起重视的问题。

网友AF:
仔细分析了该电路图,图没有错误。一条线都不能少。也不会出现短路现象。应该是时间继电器时间设置太短,再转换的过程中星在拉弧三角已闭合产生短路。或者是KM2或KM3的辅助点有故障

网友AG:
此电路是八十年代的最常见的一种大功率设备“星 三角”启动电路。我有很多客户仍在使用(如:密炼机,开炼机等橡胶设备)这类电路的设备。大多故障是与主接触器联杆同时动作的辅助接点接触不良和气囊式时间继电器有问题。见笑!各位朋友多指教!

网友AH(2006-04-12):
想问一下为什么星-三角的转换过程中会很有很大的响声~!~!

网友AI:
KT是安装在2KM的辅助触头上的

网友AJ:
我觉得这电路不是太好,理论上看是可以,但分析一下工作原理:
按SB2启动时,KT1、KM3得电,但SB2是点动的,而这个电路要在KM3得电后再KM1得时,整个电路才能得到自保,这就存在时间差的问题,虽电的速度很快,但接触器的触点动作是需要时间的,况且接触器是常闭先断开后常开才闭合的,这样KM1得电时间就更慢了。
     拙见,望赐教!

网友AJ:
跳闸我觉得可能是KM3和KM2切换时产生弧光短路的//

网友AK:
建议采用如下接线图:

网友AL:
上面的电路很好。我常常用。但我不需要2付km2常闭。把kt1  km3合起来。再改动kt1的位置

网友AM:
我觉的怪人老兄的电路有问题,2KM触点不闭合,2KM、3KM线圈是不会得电的。

网友AN:
哦,如您是工程师的话也可一看的噢,说不定你们已忘了,可我想这还是要懂的,因为在有些大型工程中可能会用上噢,有些大电机在不要求变频时可以用的,我司有这样的设备好多的!

网友AL:
怪人的电路非常不好用。你要特殊时间继电器,而KMY接触器小了还会坏。楼主的电路很完善。我基本上都是用。没有出问题

网友AI:
 to别墅:
你看清楚了吗?

网友AI:
to梁国生:
huycr的图跟我的是一个样的原理, 你又看清楚了吗?

网友AO:
电路的设计从原理上看是比较精典的星三角启动电路,简单实用的,分析故障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从开篇的故障叙述中可知,这不是一个新的设备,而是已经投入运行,只不过是目前存在所叙的故障,那么我们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查找:
1、完全可以抛开电路图存在错误可能,而且起动接触器都能正常动作(要不怎么能短路呢),只是检查控制线路端子有无松脱。
2、时间继电器的启动时间较短(人为动过),根据电机的容量,应设为10--15s为宜,如果时间过短可能由于电机还没有完全用星形启动完成就切换到角形供电,再由于设备的惯性较大,必然会由于过电流而引起跳闸,不一定是短路造成的跳闸。(最好给出正常工作时的负载电流)
3、如果真的是短路的话,那一定是KM3或KT1所造成的,KM3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接触器老化,可能产生三相中有一相或更多相的主触头接点的弹簧老化,应力不等,造成三相不能同时吸合或脱离,就会出现“星-三角”接触器有的触头表面呈瘤状,在切换过程中如果KM2已动作而KM3存在上述故障,那必然会短路。
4、由于现场的工作环境可能比较差,所以KT1工作时间过长也可能造成触点动作障碍,建议更换。
我觉得还是KM3出现故障的可能性大,更换后应该可以的。
但从楼主的叙述中“故障间隔为半个小时至一两个小时不等.....”如果是工作过程中造成短路,那只能是KM2或电机有相间短路,可一一排除。

网友AP:
我不是电工,就连现在干的工控这行,也是自学。各位都是高手,我说几点:
一,怪人的图与搂主的原理差不多,唯一区别是一个控制星形的接触器比主接触器先吸合,一个反过来。我个人认为应该星形的接触器先吸合。吴刚已经分析了原因。
二,点动的时间是可以满足这两个接触器依次吸合的,我设计过缺相不让电机启动的电路就是这个原理。
三,KM3和KM2切换时产生弧光短路,一般如果是按照电机功率选择的话(要大点有个原则的),免弧时间不会超过附助触头交替时间。当然这是在设备及附助触头良好的情况下。老蔫说的方法不是不对,不过不能说此设计会造成弧光短路。这个时间是矛盾的。
算以不能说原理图有问题。如果设备机械故障的话,转载各位高手的都有可能:吴刚,金牌电工,小笨熊
刚刚来学习,与大家认识一下,交个朋友。

网友AP:
当然还有搂主自己分析的原因。

网友AQ:
好象怪人的控制电路是不是少一只时间继电器!本人太菜!还望指教!

网友AQ:
哦!又看了一边才看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AL:
to
怪人。
你的图普通时间继电器好用吗。我们平常用的可都是只有1付延年时触点,用2付的很容易引去时间差的问题

网友AR:
请问降压启动有几种

网友AS:
启动大电流  当KM3释放时会有拉弧现象!!  KM2马上就上!!危险 !!

网友AD:
根据实践经验,这个电路本身没有问题,但实际运行中有可能出现主辅触点工作不同步,在星三角切换过程中加中间继电器过渡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AT:
这个电路从原理上分析是正确的。星-三角启动要控制好转换的时间,从选用的设备上来看,型号比较老,性能方面肯定不如现在统一设计的产品。

网友AU:
好激烈,不错啊~~!

网友AV(2006-05-12):
我有些看不懂的,HDSS所画的图中好像有些地方属于多余的,你们看,在KM1的自销的后面-通往KM1线圈的途中为何再多设一常开呢

网友AW:
见过一种Y三角的电路故障,为此还为我带来了1000元的收入
此故障是这样的:
一剪板机,可以正常剪切,本来是可剪16MM米厚的铁板,但只能剪10MM左右的板了.
经查控制电路与液压都没问题,在快要放弃的时候量主电路电流,不正常,后经仔细检查,在Y三角启动时,Y型时,线路都正常,所以启动正常,后电机转为三角接法时,缺相.因电机已启动,两相电也能使其看上去正常运转.

楼主:
小功率电机,缺相时,轻载情况下继续运转,看到过。
但大电机的这种情况,确实很难注意到——楼上的经验,好!

网友AX:
huycr和怪人图纸是一样的啊,只是huycr的图纸的总开关一起控制了控制电路的电源,huycr只是换了个画法,电路的性能还是一样的啊!

网友AY:
从图来看,此电路图不存在线路问题,可能是你的接触器触点不好的缘故,具体,你是在什么时候跳闸的,是一开就跳,还是在Y-△转换是跳闸,这点就是判段故障点的关键

网友AZ:
我就是看不明白,你这样的一个线路能成立吗??你按一下SB2按钮,KM1线圈能自锁吗??所以我见意一下楼主你的线路图是不是有问题,因为怎么看也不像是星三角启动?????

网友AX:
只要按久一点SB2,KM1线圈就能自锁了啊

网友AZ:
哈哈,楼上那位老兄可真搞笑,那你于脆用手转动电机得了???

网友BA:
  我看过几次对这不怎么懂

网友AE(2006-08-28):
重新看了遍电路图,总觉得KM2辅助接点碰到一起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运行时KM2是吸合的,常闭接点断开,要使它闭合该有多大的振动?反而是KM3接点在运行时因振动接触不良或断开的可能性大得多。如果排除弧光短路得可能性,我们可否做这种假设,在运行中因KM3闭接点断开,KM2失电,KM2闭接点闭合,KM3得电吸合,电机由三角形变成星形运行,如此电机再反复几次星角启动,此时电路电流是如何变化得,几次冲击电流能否足以使开关跳闸?希望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
我的Y转角时转不过去?请教?

网友BB:
我的Y转角时转不过去?请教?
一转就一下又回到Y了
不过我在做Y-△的时候,也常出现反复启动的问题,而且频繁启动后会有热过载!谁告诉我为什么哦

网友BC:
吴刚老师您有QQ吗?
可以直接QQ上请教您吗?
麻烦您留个QQ号
或者您建一个群

网友BD:
我的同事
他曾经遇到过,
接触器断开时弧光喷出,至空开下方,造成弧光短路

网友BE(2006-10-21):
请问各位:星角降压启动电器原理图怎么画?多谢

网友BE:
请问,星角启动两台只用接触器的电器原理图怎么画

网友AS(2007-05-12):
愚工说的对按SB2KM1线圈不能得电因为它的常开触点不因串接

网友BF:
我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知你用的是什么时间继电器.我把时间继电器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BG:
    “我把时间继电器换了就可以了”

1、把电子式换成机械空气阻尼式就好了;
2、还是切换时间间隔的问题,电子式常闭断开与常开闭合间隔时间太短:

网友BH:
此电路的问题的关键是:
利用KM2和KM3的触点做星-三角切换互锁,这种方法是极不安全的
应该在三角接触器KM2的支路上加时间继电器的触点,然后加星型接触器KM3的互锁触点,让切换有个明显的时间差,这样就不会出现切换的时候因为弧光造成短路了.
举个例子,就象正反转启动电路里面直接切换转向的时候,不光要加正反两个继电器的常闭接点互锁,还要加上按钮触点互锁一样.

网友BI:
试了一下还是可以的,还是要考虑触点的接触问题了

网友BG:
让切换有个明显的时间差,这样就不会出现切换的时候因为弧光造成短路了.

网友BJ:
个人觉得正规的Y-△启动的原理图都差不多,只是这个的确不大好看懂,他这个情况的却应该先看看接触器的触头,按扭也该看看.

网友BK:
继电器的线圈画错了,我的毕业设计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没过!

网友BL(2007-08-22):
俺倒是想到了,正常运行时,只有KM2的辅助点有问题或者KM3线圈控制线对控制电有短路,才可能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BM:
下面引用由大家是朋友在 2005-12-5 19:32:00 发表的内容:
  设计者要考虑电路的可行度.维修者要考虑线路的故障.出发点不同.
--------------------------------------------------------------------------------------------

网友BN:
上面的分析很透彻了。该电路确实有问题。

网友BO:
谁的对?说明白点,给个正确答案

网友BP:
转换太快,弧光短路,要加一个时间继电器,让最后接通的接触器延迟一秒,就可以了!

网友BQ:
3 根据以上原理,楼主所举例子也很有可能是星形接触器(KM3)控制三角接触器(KM2)的那个常闭点接触不良所造成的,建议更换辅助触点总成既可解决问题。
我倒是在正反转电路发现此问题,在一次更换KM后,一送电电机就转,查了半天原来是反转的KM常闭点里有铁丝[新换的KM]。会不会也有异物。

网友BR:
你的设备是很早的老设备了/你以前用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就应该把接触器或者时间继电器拆开看看是否有损坏现象/弹力不足等现象/星三角启动的故障要靠经验分析的/我们这里的星三角也是经常出现问题的

网友BR:
悬乎电路

网友BS:
我试过,查了两天!220KW电机!使配电房不定时跳闸!!!最后发现角运行接触器线圈接触不良!用万用表针一量时就通,拿开后就断了!

网友BT(2007-10-14):
在转换时上级跳了,怎么回事

网友:
该电路图是对的,可以完成正常的启动/停止,起动完后就断了KT L了

网友BU:
电气技术联盟群46938398
多多交流

网友BV(2007-11-28):
请问你是不是在Y-△起动时开关会跳,要是这样的话就可能是你的时继不是好的或是时间小了,使KM3和KM2转换时短路

网友BW(2008-03-13):
请教:不用时间继电器接星三角启动的最佳线路图

网友BX:
楼主的那个电路是比较经典的星三角启动电路图:首先,它启动三个接触器的顺序完全正确,其二,启动完毕后时间继电器的线包在失电状态.
下面我再传一个简单的星三角启动电路图.

网友:
不错,一个问题大家一起讨论,这样就会有多种观点出来,又学习了。

网友BX:
我上传的这个图,它没有时间继电器线圈的,它的延时触点插在主接触
器上,靠主接触器来驱动它的.施耐德的东西.延时触点型号是LADT2.我主要是怕接线,所以追求简单.

网友BY:
谁把我用CAXA画的图贴上来了,哈哈

网友BZ:
接通一段时间,接触器会跳掉,就是在热态下有问题,可能是接触器长时间通电,电磁线圈发热所致, 应更换接触器

网友CA:
接触器用好一点,线路没问题,时间继电器触点容量不是问题,星角启动最大电机才多大?接触器能多大?我们一直用此线路图

网友CB(2008-05-01):
大家讨论的太好了,这个电路有他的优点,是可以采用 的,和现在的教材有点不一样.

网友CC:
我感觉在加个时间继电器过度下就好了,没必要做的那么复杂  ,接点越多故障就越多了,还是简单点好。发表下自己的看法,如有不对多指教。

网友CD:
这个接法不错,只大在启动的时候用时间继电器,运转后时间继电器就断电!俺以前接的都是靠时间继电器来控制启动运转

网友CE:
1.查了一下老的电路,通常k△还串kT的延时接通触点

2.机械连接的辅助触点故障经常碰到,尤其是经常动作的场合,有时我们索性另加中继

网友CF(2008-06-15):
加个万能转换开关一个运行按钮,能做成手动自动转换吗?

网友CG:
这个控制电路明显设计缺陷,K3和K2的连锁做的太牵强了,很容易出事故。我没话图软件,说的太麻烦。不知道谁设计的?这么简单的电路都能设计出来。郁闷。

网友CH(2008-10-20):
应该加一个中继比较好,通过中继后在动作,避开电弧

网友CI:
共同探讨......................................

网友CJ(2008-11-28):
设备的工作环境如何,是否有尘埃(特别是含有金属成分)造成短路,还有既然已经短路过,那么触头着烧严重,必定接触不良增大接触电阻,这样的话燃弧比以前更厉害,应该考虑更换元气件!

网友CK: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不能用.因为KM2和KM3有同时吸合的趋势!!
KM3的常开并在KM1的常开上.有什么意义?大家可以把这两个接点短路.再分析一下.
hdss:好象故意多画了一根线和....!

KM2和KM3不可能同时吸合吧,KM3吸合了后,KM2前面的KM3常闭触点就断开了,KM2得不了电啊
。如果不并的话KM1吸合不了啊

网友CL:
电路设计有缺陷。

另:同样的电路,在安装时使用不同的元器件,也会造成故障。

网友CM:
电路上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缺陷也是有的 那就是无法防止各种异外情况出现 那就用变频器吧

网友CN:
星三角,我也提供一下,二次线路下面比上面一个稳定性好(从多实际经验得来),本来有的兄弟较为不喜欢在这讲这个问题的,
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CO:
大家好.能给说下星三角启动时修该主回路.星行反转吗?

网友CO:
知道的回个话呀

网友CO:
很简单的触头可能烧坏了粘在一起了

网友CP:
星三角启动时修该主回路   这话什么意思?看不懂?  什么是启动时修改主回路?怎么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CQ(2009-01-12):
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电路图啊,真的好惊呀啊,我啊是菜鸟一个!!1

网友CR(2009-02-16):
给KM2,KM3加上一个互锁,还有可能是KT1误动作了,让KT1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在控制星-三角启动。

网友CS:
以前没有仔细琢磨过这些,听了各位的见解真长见识!

网友CT(2009-03-31):
实际上所述故障是在星-三角转换时产生的飞弧短路造成的。

网友CT:
QX3-13型 自动启动器控制线路的改进
从网上看到好几个星-三角启动控制线路出故障的例子,都是在进行转换时发生短路,或者供电的空开跳闸。分析其原因则全是在进行星-三角转换时,星形接触器主触头断开还没有完全熄弧时,三角形接触器就合上了,经电弧而把电源短路,我们叫它为“飞弧短路”。由于它与星形接触器断开时主触头上的电弧有关,所以在不接电动机试运行线路时不会出现故障,说明线路的接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线路设计时没有考虑转换时可能发生的“飞弧短路”而已。
6.4.1 线路的工作原理
图06-9是改进后的QX3-13型Y-Δ自动启动控制线路,其工作原理如下:

按下启动按钮SB1,接触器KM1得电动作并自锁,时间继电器KT和KM3也得电动作,KT开始延时,KM1和KM3的主触头的闭合,在Y形接法下启动电动机。当KT的延时到达后,由KT的延时动断触点断开KM3,而KT的延时动合触点则接通KA,KA动作并自锁,其连锁动合触点接通KM2,KM2的主角头闭合,使电动机在Δ形接法下加速,直到稳定运行。
图06-10是上述线路的启动过程图。

从图06-10不难看出,KM3的主触头的断开和KM2的主触头的闭合不再是相邻的两个时段,中间插入了KA动作的时段,KM3断开之后有充分的灭弧时间,不可能产生飞弧短路。这就可以避免烧坏接触器及空气开关跳闸的事故。

网友CT:
                       改进后的QX3-13型星-三角启动线路

网友CT:
这是线路启动时的过程图

网友CU:
引用 网友CT:
                       改进后的QX3-13型星-三角启动线路

此电路看了一下非常好,完全可以避免星-三角转换时产生的飞弧短路。路过顶一下。。。。。。。。

网友CT:
        QX3-13型星-三角启动线路是一个老线路,所有教材中都可以查到,新安装时还是好用的,用得时间长了,其灭弧能力变差,才开始出现飞弧短路,烧蚀接触器的主触头。当其灭弧能力进一步变差后,就会出现空开跳闸的故障。它严重影响生产,降低电器的寿命。此外,原线路中的KM2动作后,如果它的自锁触点接触不良,还会造成故障振荡,表现为重复启动,实际上此时KM1并不断开,不接电动机,故意断开KM2的自锁触点,可以演示这一故障。为了避开飞弧短路,还可以在断开电源的条件下进行星-三角转换,这样的控制线路也是有的。如果你需要,可来信到下列邮箱索取。

                               SJS11352@163.com

网友CV(2009-06-17):
对:shenqingni 关于

                       改进后的QX3-13型星-三角启动线路

内容的回复:

KA  是什么?

网友CW(2010-03-23):
一个查找电路和器件故障机理的好仪器好方法
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做电路故障的分析,在了解情况过程中,问起哪里坏了,大都能告诉我“某某器件坏了”,但再问“哪个管脚坏了”“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坏到了啥程度”,往往就没人接茬了,即使接茬,也不外乎两类话“哟,还真没研究过”,“要真知道,不就不请您来了嘛”。
下面介绍的这个仪器和测试方法,就是解决如上问题的法宝。它能解决几大问题:
1、 能定位到哪个管脚坏了,便于工程师顺藤摸瓜,将无关的影响排除在外;
2、 能判断出故障的损坏程度;
3、 可以根据损坏的程度,推理出损坏的机理;
4、 根据失效的机理,可以制定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个测试的工程理论基础是:1、器件外部的应力通过管脚端口对器件内部造成损伤;2、端口的应力损伤会影响到端口的阻抗特性。
本仪器的应用就是测试器件端口的阻抗特性图。即“端口的伏安特性曲线”,一个好的电路板和一个故障的电路板来对比,损伤端口的V-I曲线一定会发生变化,根据曲线的变化趋势,就可以判断出损伤的程度和机理。具体的测试和判断方法如下:
1、解决问题的操作程序
有好、坏可对比的电路板或机器各一。分别测量其每个管脚的V-I曲线,当然如果能根据现象基本锁定在哪块电路坏掉了,也可以只针对目标怀疑对象进行测试,减少测试的工作量。然后对比好坏电路板上对应管脚的曲线,差别较大的一般就可能是损伤管脚,要认真对待了。
2、如何根据测试结果判断故障原因
用此仪器测试,测试的结果一般不外乎 开路、短路、漏电路增加、阻抗变化、曲线形状变异(一般是组合电路)等几种结果。波形如图。
图1:纯电阻的V-I曲线,如果斜率发生较大变化,则说明电阻阻值变化,斜率变小,相当于加同样的电压,而电流变小,则阻值变大,说明电阻非完全性损伤,原因一般为静电、腐蚀、电迁移、瞬时电过应力;
图2:短路;
图3:开路;
图4:普通二极管V-I曲线,如果电流正向上升的转折点左移,则说明漏电流增大,一般是静电损伤,断路则是过压击穿,开路则是过流烧毁;
图5:稳压二极管V-I曲线;
图6:大电容的V-I曲线;
图7:小电容的V-I曲线;如果椭圆的形状由图6向图7的趋势发生了变化,则说明容值发生了漂移;
图8:IC管脚对地的V-I曲线,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同厂家的相同功能器件,因为其内部电路结构的不同,对比测试时表现在外面端口的阻抗特性可能不同,不同厂家的同型号器件不具备可比性;二是IC的特性曲线测试一般要测试Pi-VDD、Pi-VSS、Pi-Pi+1、Pi-Pi-1,这是因为Pi管脚发生故障,一般的引入路径不外乎电源、地、相邻管脚间的过压耦合。
图9-图12是组合特性的标准曲线,如果实测的值在此标准曲线基础上有某方面的变化趋势,可以据此分析出可能是哪个因素影响的,这个就是靠分析的经验和能力了。所以T40电路和元器件故障分析仪是一个辅助分析工具,工程师的智慧才是最好的工具。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我和我的技术团队,我们的经验已经融入了本设计的软件和文档中,大家尽可以直接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在电子设计的大地上昂然前行。

一个论坛文章中去看了,http://blog.vsharing.com/rdcoo/A1055911.html
3、如何根据原因制定整改方法
机理判断出来了,解决方法就好找多了。如果出现批次性的器件问题,那自然是找采购了;
如果批次某类器件出现了随机的引脚开路(不固定在某个管脚上的开路)。则最大可能是MSD,在焊接过程的工艺上要加上一道焊前高温烘烤;
如果出现了漏电流增加或阻抗参数退化但非完全性损伤,则是ESD,改造生产储存环境则不宜迟;
如果是开路,毫无疑问是过载,尤其是在有烧的痕迹(此部分可以通过本公司S40电路板显微检测仪放大观察和灵敏的鼻子嗅来判断);
如果是短路,则可能是电压击穿,找找看有没有上断电过程的浪涌电压的波动影响。

还有些其他的现象和判断及整改方法,大家可以熟能生巧,把这个仪器用起来。

依笔者的技术经验来看,本仪器几乎是可以和示波器、万用表、频谱仪并驾齐驱的第四大电子测试基础设备,而它的价值却远远没被发掘出来。英国人发现了这个特性,后人在前仆后继的想显示比英国人高明,俟机发现新的测试机理,然而结果每每令人失望,从1960年代至今,半个世纪的应用已经充分验证了其应用理论的成熟。我偶然在航天实验室发现了这种仪器,并将它转化为成本不高、功能简化、并将我们的经验结合进去的实用性测试仪器,希望它能帮助我们的电子技术同行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电子可靠性设计测试&研发管理培训 + 电路故障分析仪 电话:400-6800- 965 13610028648 王毅

网友CX:
同意6楼的说法  3个接触器有同时吸合的可能

网友CY(2010-08-24):
楼主这个图纸不是多完美,正常运行中KT始终在工作,时间继电器的寿命短。

网友CZ:
我也遇上同样的问题,呵呵

网友DA(2011-11-25):
此电路还是比较好的,KM3可以降额使用,根据电机功率是否可以把接触器额定电流加大一点,平时多加检查和保养。

网友DB(2012-08-08):
除非你按1秒以上sb2才能实现你以上的动作

网友DC(2013-01-01):
对:好福气关于我觉得这原理图中的单用KM2继电器的来转换,未免切换时间太短了吧.不是还有一组时间继电器常开吗?利用起来就解决了呀? 内容的回复:

在km3 常闭接点和km2线圈之间加kt  的延时断开接点

网友DD:
个人觉得应该用手摸接触器,看看振动大不大 如果线圈衔铁吸不严 ,辅助触点肯定会受到影响的,我们厂车间灰尘很大 总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