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服务器访问远程数据

楼主(2005-12-01):
我在xp下开发opc服务器,客户端现在也在同一台机器上,opc服务器主要用于获取远程实时数据服务器上的数据。
opc服务器现在可以访问同一台机器上的数据,但是无法访问远程实时数据库服务器上的数据,不知道这是不是对dcom配置有要求。
我已经根据论坛上的dcom配置相关文章做了相应的配置,可是还是无法获取远程数据,总是说i/o操作失败,请大家帮忙看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的配置在做一下

楼主:
我又重新设置了一下,还是老问题。
我说一下我的设置好了:
默认属性:
  启用DCOM;
  默认身份验证级别:无
  默认模拟级别:标识
  默认安全机制:
   默认访问权限:
   默认启动权限:
   默认配置权限:
    默认协议: 上面这几个都是默认的
具体的服务器配置:
   常规:身份验证级别为无;
   位置:在这台计算机上运行;
   安全:均选择“使用自定义访问权限”,编辑每一个权限,将EveryOne加入用户列表中。
    身份标识:交互式用户。
   终结点:不修改。

网友B(2008-04-07):
少了一个关键的设置,我以前的贴子曾讨论过,还是别人告诉我的

4>网络安全策略:
在OPC服务端,Windows XP、Windows 2003 Server一定要安全策略上修改一下参数,否则,无法远程通讯;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本地策略->安全选项:

将“网络访问:本地帐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项设置为:”经典—本地用户以自已的身份验证”;

有的工控软件如WINCC6.0会自动修改此参数项;OPC客户端不需修改网络安全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