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为什么会多步???

楼主(2005-12-01):
设置的细分为3200步/圈,用PLC发6400个脉冲,总是会多走一点,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速度太快吧,制动有问题,谁懂来教教

网友B:
驱动器换个细分看看!再不行就换个驱动器看看!就这样慢慢试,直到找到是谁的责任!

网友C:
可能的原因有:
停止时减速太快,电机扭矩不足以实现减速,导致丢步
信号线有干扰,有多余的扰动尖峰被驱动器当作控制信号脉冲接收并执行了。

楼主:
现在发现频率高了,反而会少步,频率低了反而会多走

网友D:
负载过大或负载惯量过大会出现这种现象,建议启动时采用升速,停止前采用降速.或者阶梯形的升或降速.

楼主:
空载啊,我现在在试验,加减速时间63ms

网友D:
发的脉冲频率和占空比是多少?

楼主:
50%,现在怀疑是串接的限流电阻太大,我是24VDC,电阻2K,我改成1K就好多了,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D:
如果你所指的限流电阻是指驱动器的输入信号端.应先查看驱动器的输入端电路(说明书上提供).一般是一光电藕合器,以及一个内部串接电阻,外加的"限流电阻"只要使信号的电流小于"20mA"就可.

楼主:
内部电阻是270欧,如果小于20mA是不是可以这样计算23.5/0.02=1175-270=905欧,只要选用串接大于905欧的电阻即可

网友D:
 是,我在考虑是否还有其它原因.

楼主:
我串接1K的电阻后明显改善,因为说明书推荐是2K,所以担心长期工作对驱动器是否有影响。另外正常工作中,偶尔出现堵转现象,应该如何处理????减低频率???延长加减速时间????

楼主:
串接1K的电阻后好了,谁能解释一下这个现象???

网友C:
我能想到的可能性是:显流电阻小了,信号电流大了,被干扰的可能性小了。但是,感觉这个解释不是很靠谱。

楼主:
谢谢!我想大家讨论一下也好,这个问题是肯于干扰有关,要不然就是上位机的脉冲质量有问题,下次有机会换控制器或上位机,我再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E:
大头菜的反馈很重要,建议大家提问题要向大头菜学习。希望我们能够建立有问有答有反馈的良好的交流氛围。

网友F:
限流电阻小,这样光耦过后的高速脉冲的电位会高些,才能成为被内部芯片接受的有效脉冲。可以用示波器检测脉冲信号来验证。
我想知道,你的脉冲频率是多少?

楼主:
14000HZ~26000HZ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