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变频器

楼主(2005-12-01):
一台康沃G2变频器上电显示POOF主继电器不吸合,是何原因?

网友A:
是电源板坏了,换一块就行了。

楼主:
我想知道具体那里坏了
有知道的请回信

网友B:
应该是电源小板损坏

网友C:
检查电源板,济南变频维修中心0531-88011984

网友D(2006-04-29):
低价处理变频器控制板操作面板 康沃 CONVO CVF-GS-2S0015  1.5KW 220V 一块 0532-88629721

网友E(2006-12-22):
沈阳修变频器 024-23921689 WWW.CSHIDA.COM

网友F:
是电源板上的一块小电路板坏了,上面还有两个7805的那一块,这个故障经常发生的.

网友G(2007-03-06):
POFF的意思是代表在不运行的时候欠压,跟开关电源和主控板电压检测都有关系,如果你还有同功率的机器可以先换一块主控板换换试一下,也可以电:0755-86095013/5084可以直接沟通

网友H:
你是哪儿的?我是康沃大连地区总代理,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0411-62980076

网友I:
多大功率,我可以帮你处理以一下,13824348903甘

网友J(2008-03-07):
电压检测小板。查直流母线电压,开关电源各路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K(2010-10-17):
康沃变频器电源驱动板维修13893835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