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选择何种油漆液位传感器?

楼主(2005-12-01):
油漆罐有压力而且真空?采用何种液位仪呢?

网友A:
答: 考虑油漆的物理特性:比方黏附性 最好选 非接触的
我推荐用雷达 还要选带防爆的
你说的有"压力而且真空" 是指油漆罐子的压力状态是在改变的? 也就是说 是时而真空 时而有压力? 具体能到多少呢?
0516-83845092 贾

网友B:
雷达液位计
025-85977397周

网友C:
用雷达的太贵了, 就用平面膜片静压式液位变送器就可以搞定的,我做过方面的厂家。反映不错。
liufagu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