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动机打火

楼主(2005-12-01):
我单位有一台直流电机,电机功率为37KW,运行几个月后,出现电刷打火,对换向器进行车削,并对其刮沟后,能运行几个月,但不久又出现打火的问题.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呢?请赐教.

网友A:
1整流电源是否正常? 2碳刷型号材质是否符合原厂标准? 3剔槽后是否对槽口倒角? 4车削精度有没有校验?圆度、表面光洁度之类 5是否定期对其进行保养,每月是否用压缩空气吹灰?
一点肤浅的解释,供参考了。

网友B:
楼上的说得好,碳刷型号材质啊、是否定期对其进行保养啊。
相当的重要
压碳刷的压力如何?太松了也不行的
对换向器要用最细的砂皮(最好先到地下磨磨)打磨,抛光度的要求特别高。
还有碳刷和换向器的接触面要在80%以上的。

网友C:
楼上的说得好  我在电厂上班时就出现发电机电刷打火严重  发电机  保护跳闸

网友D:
除以上几位朋友分析的外,再检查一下和电机并联的电容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E:
换向器要用外园磨床磨过才能使用.

网友F:
我以前也碰到此类情况,原因是驱动内部得螺丝松了,拧紧就好了

网友G:
还有一种可能是电刷的物理位置问题,电刷的理论位置在电机运转时会随着电机转速的增加而变化,如果电机的转速很高,则电刷的物理位置就需要调整。具体方法可以查一下有关的书,我也记不太清楚方向了。

网友H:
转子平衡未教好
电刷分布不等分
电刷之间电流分布不均匀
电枢绕组与换向器脱焊
过载
震动
绕组短路
电刷磨损过度
电刷位置不正
换向器上云母高出
换向器不光滑
电刷压力不均匀
电刷与握配合太紧
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