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求版主及各位帮忙)

楼主(2005-12-01):
有一标准压力传感器0-40MPa,4-20mA输出,有一备检传感器0-0.7MPa,0-5V输出,
用ADAM4017采集数据,若4017选择电压输入范围为+-5V,那对于上述4-20mA的输出
应怎样接在4017上呢?加电阻吗?多少欧姆?(4017有一个输入范围是+-20mA,需外接125欧姆电阻,
我选择电压输入范围,和这输入范围有什么关系吗?)我想通过标准传感器获得系统的真实压力,
用VB编程,传感器返回的都是电压信号,怎样用VB编程变成压力数值呢?以上述标准传感器
能写出代码吗?非常感谢。恳求各位老师、高手赐教,要是能留下您的电话请教,那更是万分感谢了。

楼主:
大家回答问题好吗?

网友A:
建议设为电压范围,接电流信号前先加电阻,自己在软件中得到电压后换算成电流。再换算成压力也需要根据线性关系在软件中自己去算。
在VB中可以利用研华的函数命令得到电压值。具体函数参考研华手册
有任何问题请直接联系供应商或者当地研华,或者研华8008108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