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WINCC不定期退出监控

楼主(2005-12-01):
我公司一西门子PLC会不定期地出现退出WINCCRUNTIME,然后进不了实时监控,但是每次只要把C盘根目录下的LOGS文件删除,再重启机器即可,请各位赐教。多谢!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我的问题呢?

网友A:
PLC怎么会退出WINCCRUNTIME啊,是WINCC吧,能再讲详细一点吗?

网友B:
是上位机实时监控系统会自动 退出的意思吧?

你可以打开LOGS日志文件,看都有些什么样的错误纪录

网友C:
看看你项目的运行文件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2006-01-02):
对就是上位机WINCC实时监控系统会自动退出,此时如果再进入的话,会出现出错提示框,然后进不了实时监控。

网友C:
移出项目运行文件,从wincc\bin中拷贝winccRT.db文件到项目所在的文件夹,然后将该文件重命名为   项目名RT.db
最后删除logs文件

楼主:
谢谢drluqi,我会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