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热处理的问题

楼主(2005-12-01):
首先,向机械传动论坛的各位老师问好!
在下有个也许是肤浅问题的,纯粹是出于好玩,如下:我原来把NE308的轴承外圈用氧气割断,烧红打直,做成一把匕首来玩,做的还象那么回事,呵呵。但最后淬火的时候掌握不好,不是太脆,就是太软,达不到我预先设想的效果(吹毫可断),该怎么热处理呢?用油来淬火?请教一下了……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轴承钢.他的只要性能考虑耐磨.晶粒的形式不同.锋利的话要用中碳纲高碳纲或工具钢.

网友B:
掌握火候是比较难的。你用眼睛看,室内光线一般,颜色有点亮红,温度约930度上下,用机油冷却,可能好控制些。

楼主:
谢谢。机用锯条(俗称锋钢锯条)是什么材料呢?我知道这个东西做刀很好(但用钝了极难磨利,非砂轮机不行),我有时没事就到机加车间转转,总指望人家的锯条崩齿或断掉,呵呵……

网友A:
是工具钢中的刃具钢中的高速钢.可以耐受长期600度的高温而保持刃口锋利.由于含碳0.7-1.65%.所以刚性强.韧性差.做刀易折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