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12-01):
诸位高手:我有一台安川G5-7.5KW变频器电源部分故障,表现为24V电压高42V,且不稳。更换一光耦后电压稳了,但仍为42V。

网友A:
换TL431和光藕

网友B(2008-12-19):
诸位高手:我有一台安川L7变频器上显示 other fauit,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C:
fauit?

查查手册,看是不是有接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