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5-12-01):
各位师傅
    小弟因第一次搞变频器 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想请教大家
      我的电机带减速机传动  转速要很慢 但在试机时出现如果将电机打第速运行
    一段时间后 变频器就跳.出现过电流的故障  请问怎么样才能将故障排除
   假设每MIN560转的设定是多少.先谢谢了

网友A:
我想应该是你的减速机的速比没有选取好,可根据设备的要求来确定:力矩、速比、电机功率(极数),不当之处,请见谅。

网友B:
减速机的速比没有选取好.调大变频器 过热保护参数.试一下.

网友C:
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D:
 都不知道什么变频器?

网友E:
建议楼主去变频器论坛看看,有对这种常见问题的解决办法!
有两个解决办法:
一是将变频器的容量加大,
二是选用低速转距高的变频器.
如果你的变频器有转距补偿的话,可以调节下转距补偿;还有可以调节下V/F曲线,使曲线变陡,增大转矩.

网友F:
如果要长时间低速运行,最好用矢量变频器,不然电机会发热烧掉的.

网友G:
不知失速保护时间加长有用吗?

网友H:
我以前接触过,换了个大容量的变频器就好了!可能是负载太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