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问题,给大家见识讨论一下

楼主(2005-12-01):
最近遇到一奇事,我用的一台DVP14SS,改程序时,无论如何都通信不上,后来查看人机程序时发现PLC的站号为95,在PLC软件内,将PLC站号改为95,马上就通信上了,匪夷所思,如果不知道PLC站号就无法对其编程了吗?既然PLC软件都无法连通,又怎能改得了PLC的站号呢?

楼主:
对了,以前遇到通信不上情况,我都用“通信测试”,都可测到通信参数及PLC站号,这次这招不管用,用通信测试都通信不上,而且我确定我的电缆是好的。

网友A:
只能改D1121,想改哪个地址就改哪个地址

网友B:
但没通讯上怎么改呢

网友C:
在编程软件里将PLC站号设为"0',不论PLC里设置的站号是多少,都可以通信.

网友D:
好像是255是广播。

网友E:
没错,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买的崭新的PLC里面竟然有程序,电脑连不上,被JS骗了。发过去给JS换货,还回来还是一样的,JS说把通讯站号改为0就可以了,我试了一下,确实可以,连号电脑后,发现里面有程序,PLC通讯站号为78,难怪我们用默认为1的站号不能通讯。现在做生意的太没诚信了。[/b]

网友F:
一般在出厂时都已经设置为0了,编程软件里可以再次设置.

网友G:
大概你们的机子别人用过或者测试出厂时没整理好工作就发出了!

网友B(2006-02-22):
这个你可以通过PLC编程软件先把设置恢复到出厂就可以了
出厂的时候都是1了
大家有在浙江有需要施耐德、西门子、欧姆龙、三菱、台达等各品牌的PLC,变频器,伺服,触摸屏,文本框等可以找我,价格绝对优惠。QQ19232302,电话0571-28918719李焱峰
我们公司台达的绝对的低价

网友H:
见怪不怪,。买的时候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完整包装啊。

网友I:
哈哈,太简单了,直接再wpl软件菜单中 点选“设置(O)-->通讯设置” 将站号改为0即可通讯上

网友J(2007-09-09):
变成0还是不行呀
怎么办

网友K:
楼主误会了!
只要通讯的时候,将WPL的通讯站号设为0,就可以对任意站号的PLC进行通讯的,因为0代表广播.当然也就可以去修改PLC的站号了.

网友L:
teamo来了!好久不来论坛了!

网友M:
先给你测试了一下哈,呵呵,,

网友N:
把软件上"通讯设置"里的"通讯站号"设置为0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O: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而且问题还要严重,站号设置一样的前提下有的时候还是通讯不上,那次是PLC先连了一次上位机。挺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