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20EX要多少钱一个?

楼主(2005-12-01):
本人正在做一个系统要用到台达的DVP-20EX可编程,(考虑到该机功能较全),但不知真实价格是多少,望知情者透露一下!

楼主:
和台达DVP-20EX功能差不多的其它品牌PLC有哪些?

网友A(2006-01-05):
1200?我上次打电话说1350,还有,还要他们说这个自带模拟量输入分辨率是8位的,我查资料好像是10位的,他们推荐我用EX10点的,2DI/2DO,4AI/4AO,我的要求是1DI,1AI,7DO,他们说另外加8DI/8DO扩展模块就可以,说这个机型模拟输入分辨率是12位,我看一般都是选主机点数接近所需的要求,用更多点的扩展模块跟采用主机点数是不是速度其他什么地会用多大影响呢!会不会速度要慢很多,我不知道怎么选择?希望哪位大侠能告诉小弟谢谢!

网友B:
TO:王文彬您好:我公司以最低价格为您提供台达工控产品;东元变频器;北京联城伟业科技公司010-62632247

QQ:317485

网友:
   新疆正原电子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工业电气自动化产品销售
                 自动化控制工程项目
                 技术改造工程
   主要产品: 台达系列产品新疆授权分销商
                 台安系列产品经销商
                 ABB系列产品经销商
                 爱默生系列产品经销商
   售后服务:台达新疆指定售后服务站
    联系人:张建东   联系电话0991-3695528
    传真0991-3695160    手机:13565917102  QQ:3174853
    电子邮件zhangjiandong2002cn@yahoo.com.cn
    司地址:乌鲁木齐阿勒泰路汇芙园15栋1单元202室

网友C:
TO:王文彬 台达SX10点主机 4DI/2DO 2AI/2AO(分辨率12BIT) 您需要的1DI 1AI 主机完全可以满足了,再加一个8DO的扩展,就可以了呀

网友A:
谢谢上面兄弟的指点,我现在就是想问通过扩展模块出来的信号跟直接通过主机出来的信号会不会速度慢很多?另外最好是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取最好的性价比

网友C:
没有影响啦,主机和扩展的输出都是在PLC主机完成一个扫描周期后才输出的。

网友D:
我知道一个网站,上面很多相关资料,也许对你有帮助……
----------------------------------------------
详细信息可进入通信技术网   http://www.linkkey.com/
PLC、转换器、远距离驱动器等综合技术网
有特价编程电缆及相关通信产品销售。

网友E(2006-03-01):
plc.123ye.com上有台达PLC价格。

网友F(2006-04-06):
我是台达的代理商,有谁缺资料的向我要!我可以给你们,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也欢迎你们来电询问。我们公司有很好的技术支持,干工控十多年了,很少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欢迎来电:010-82252118
联系人:马涛   EMAIL:matao12332@163.com
qq330340511

网友G:
我们代理台达的产品,服务绝对好的,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们,电话0571-28918719 李炎峰QQ:19232302

网友H:
    要加我的群的来呀我们一起学习plc和dcs我的qq群号是

网友I:
1150元
联系电话:13861462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