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教:异步马达用电容提高功率因数会节电吗?

楼主(2005-12-02):
一台风机用交流异步电动机的额定数据:
功率:45KW
电流:89A
功率因数:0.76
我加了25KVA的补偿电容后把功率因数提高到0.9左右,电流约在70A上下。
问题来了:
电流降低了19A会节电吗?
为啥我用电表测量不会节电呢(因每天很平均用电)?

网友A:
电机并接电容,可以降低电机的耗用电流,但它降低的是无功电流,对于有功电流,不但未下降,而且还略有增加,因为电容内有放电电阻。要说节电,其实根本不节电,但每月的无功损耗将大大的降低,电力公司在无功损耗方面的收费将减少,甚至还可以得到奖励。

网友B:
对啊,提高功率因数就会降低电能在输送过程中的损耗(无功损耗),对终端用户没有影响,只能说发电厂所发的电利用的多,浪费的少了。这是电力公司所提倡的。(个人理解)

网友C:
支持两位楼上的,我的观点一样

网友D:
电容补偿的是无功功率,有功功率是根椐负荷决定,所以没有用便宜了供电公司

楼主:
谢谢各位了,让小弟茅塞顿开

网友E:
"yjig"说得对、对电力公司对自己都有利。

网友F:
节电恐怕是不行的吧

网友G:
节电恐怕是不行

网友H:
怎么不节电,节约电机到变压器部分线路损耗,如果积少成多,节约的部分还很可观

楼主:
对啊,马达的效率提高了不也可以节电吗。

网友I:
可以节电

网友J:
不会节电,可以节点电缆,和变压器算整定时有用

楼主:
的确是,但是不建议了。
哪天电容坏了那电缆也就有问题。

网友K:
节能是肯定的,电能的计量原理看看就都明白了(无功也是要收费的)。

网友L:
个人观点:
做功增大.但不节电.在多台大的设备.向外输出动力的单位有明显效果.个人或小单位.不见成效.也是电力公司在无功损耗方面的收费将减少,甚至还可以得到奖励。的原因.

网友M:
动力勇,你是在电机控制箱加的无功补偿?也就是就地补偿?。

网友M:
还有一个,25Kvar的电容,好像很少见的哦。

楼主:
是就地补偿电容,
至于25Kvar的电容我是在孟加拉国工作时用的。

网友N:
那日光燈用也是無功功率?

楼主:
是的,因为日光燈功率虽小但是密集型安装的。

网友O:
功率因数提高,但有功功率不变,电度表是测量有功功率的,所以不会节电,但可以提高你单位变压器的利用律,P=S*COSφ,并联电容后COSφ增大,变压器容量就可以减小,从电路损耗的角度看,也有一定的节能效果,这就是高压输电的原因.

网友P:
变压器是几家共用的;怎么算节约

网友M:
设备潜力提高了,还有就是总的功率因数提高--奖励!。

网友Q:
yjig 说的有道理!

网友R:
能源使用效率通常由转化效率(煤耗)、传输效率(铜耗,线路和和变压器的损耗)、转化率(铁耗)、利用效率(工艺效率)来决定,要节电必须从以上各个方面着手,无功补偿实际上提高了电力的传输效率,降低了铜耗,当然节电,是系统的节电,效果可能不会在用户端体现。
中国提倡的超临界和超超临界发电技术是为了提高煤的转化效率,建立高压直流输电骨干网络是为了提高电力的传输效率,而新型电动机提高了转化率,我们正在大量使用的变频器则是为了从工艺上较少电能的浪费。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发电方面的效率(煤耗)要低30%左右,输电效率相差不大,配电效率低10%左右(在电网改造之后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转化率低1-2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