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T100的各种分类

楼主(2005-12-02):
请教各位大虾:
  关于PT100的分类是怎么样的。怎么有PT200 PT100什么的
还有PT100 385等等.这些都是定义的?有谁知道的指点一下我啊~!
不胜感激!!!!!!!

网友A:
你指的是铂电阻吧,他是测量温度的一种传感器元件分为pt100和pt10。385没见过,是不是长度或是型号。

网友B:
385?
哈哈,是系数0。385吧

网友C:
385其实也是Pt100

网友D(2009-06-17):
PT100电阻值=实际温度值*0.385+100(欧姆)

PT100-385是最常见的RTD铂热电阻

385是测试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