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表会有什么反映?

楼主(2005-12-02):
有这么一个现象:一个机床有功功率为2~3KW,功率因数为0.4左右。当我加入一个设备后,导致过补偿现象:有功功率增大到5KW左右,无功功率呈现负值。如果我在作试验前后,各用一个电度表来计量电度的话,前后会有什么变化,如果都计量一个小时,电度应该都为多少?情赐教!

楼主:
在下很急需知道答案,请各位专家赐教!

网友A:
若你采用的只是有功功率电表的话,只是计量你的总有功数。无功功率是不会在有功功率电表上反映的。

网友B:
现在的电能表除去供电公司的总表有无功外,一般的都是有功表,照你的情况应为有功加大,而无功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