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工作台的控制

楼主(2005-12-02):
俺刚接一活,横向轴2米,纵向轴7米,速度2米/S,负载500KG,用PLC控制伺服电机定位精度要求在10丝
可否完成,难度系数有多高,如做都用什么 东西
如可能我想接下这个活
那边的人对电一点不懂
我现在的方案是上位机用人机界面+PLC+伺服电机 机械部分横向用滚珠丝杠+直线导轨,纵向用齿轮齿条+导轨(或光轴)
我现在主要是电机的功率选不好,定位刹车怎么做。还请各们大哥,大姐们指教!
小弟称先谢谢了!我在天津,如有可能请联系:MSN:xiaomingyi97@hotmail.com

网友A:
方案可行,主要是负载惯性大

楼主:
是呀,我也非常头痛,惯性那么大,定位时刹车怎么整呀

楼主:
而且电机的功率也会很大,有没有更好一点的方法,其原来用的液压缸

楼主:
还有我一兄弟推荐我用安川的伺服,可我不想用日本的东西,有没有好一点的推荐一下,最好是有应用实例的

网友B:
看一下数控液压缸的实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2215 http://www.china-hydraulic.com/np/index-national-project.html

楼主:
我看了一下,数控液压缸的速度和行程都是个问题,其速度好像是500mm/s而我要求的是2000mm/s

网友C:
楼主好.我刚刚从北京回来,调试了这么一个东西,是在导弹发射车上那个转台的驱动,负载也挺大,也是要求定位刹车,因为定位好以后要连续发射,发射是的后坐力很大.相信和你的这个要求差不多,具体要求发到我的邮箱吧,junx8010@yahoo.com.cn 或者来电,021-64325309
补充一下,我们是正宗国内军工最大的供应商,完全国人的知识产权!

网友D:
有什么难的,条件不是很清楚而已!选PLC有些不稳当。

楼主:
徐先生,具体要求我已发到你的信箱了,请查看一下,多帮忙!
钟先生你说选PLC不稳当,可否告之原因,或用什么更合适。另这么大的惯性负载定位在你们那一般是怎么解决的,可否告之。谢谢!

网友E:
只有定位要求,用的又是伺服电机,PLC应该够了吧!如果对运动过程有要求,PLC也许会表现出不足。

纵向用齿轮和齿排,那么是否有使用直线编码器的必要?

楼主:
运动过程要求不复杂,我也想用直线编码器的。谢谢各位!

网友F:
怎样选择电机呢,看负载吗?

网友G:
方案大体上可行,但一定注意纵向的传动方式,用齿条很难实现自锁的,一停电,Z轴就掉下来了,而且精度不高,最好Z轴也用丝杠.除此之外,精度、速度问题都不大(速度有点高)

PLC一定选晶体管输出型的,而且有多路(至少3路),否则无法输出高频脉冲

网友H:
楼上的大哥,说点实际的撒,你真有本事,就在论坛里面发点言撒,让大伙也学习学习撒,光留个联系方式谁知道你是不是皮包公司啊!!呵呵

楼主:
zsbs您好!其两轴全在水平面上,纵轴如用丝杠太贵了,那一只滚珠丝杠就要7万多呀!而且他要求比较简单,其Y轴上有一机械手,先在X向走四个工位,然后回退,再Y向走7000到下一工序就行了

网友I:
用德国路斯特伺服也成,德国倍福NC+伺服系统也不错啊

网友J:
行程太大了点,要考虑丝杠/工作台本身的重量及变形,不只是500KGS的负载;纵轴不用丝杠的话,精度如何控制是个问题,当然这是机械方面的问题,不简单。控制方面没难题。

楼主:
纵轴我想用齿轮齿条,其定位精度也能达到,但是工作台重量的变形还真没考虑,谢谢starxie

网友K:
同志们,这个项目很容易完成吗?2米/秒速度,就是120米/分。丝杠导程就算选20mm的,电机转速要求要达到120000/20=6000转/分
先不考虑转动惯量,就是这个速度,你告诉我,该选什么型号的电机,500KG的负载,有没有人计算过惯量有多大?大家负点责任讲话好不好,好好计算一下在发言吧。

网友L:
楼上说的非常有道理.是否可以换个思路,用气动元件呢.我就在一些国际工业展览会上看过,一些大型的设备的点定位(如进给模)是用大型气动元件的.工位的转换速度非常快.

网友K:
500KG负载,移动速度达到2米/秒,气缸能做到吗?况且,纵向移动要达到7米。有这么长的气缸吗?还有精度要10丝,气缸靠什么原理可以做到?我相信楼主可能还要在这个范围内进行位控,气缸如何实现?

网友M:
是装卸设备吧?是否可以考虑使用液压系统?上位机采用有模拟量输出的运动控制卡,输出经V/I变换并放大后推动比例流量阀控制速度,位置反馈用磁性尺;

网友N:
沈阳老宋分析的非常有道理。首先分析一下直线X轴,要运行2M/S的速度,即使是选择3000r/min的伺服电机那滚珠丝杠的导程要有40mm了,这与你的机械部分匹配吗?齿轮齿条+导轨作为Y轴控制,精度问题可能达不到,还有就是,你的定位时间是否有具体的要求?如果有要求那就要充分考虑负荷惯性矩了和马达惯性矩的比了。你提出的伺服定位精度也很抽象,地位时间,没有提供,类似比较难弄的控制。建议你能提供详细的设计要求,以便分析。

网友O:
一直在看大家的讨论,逸风1的项目速度要求很高,如果用丝杠或齿轮齿条的话摩擦很大,还不能保证很高的加速度。我有一种方案,用直线电机,我们有一种直线电机不用光栅,电机内部有霍尔传感器,可以保证很高的速度,推力没问题,定位精度0.1mm,重复定位精度20u,不知逸风1是否感兴趣,proposition@263.net或010-5862 0942杨先生

楼主:
谢谢大家了!沈阳老宋非常感谢你的意见,谢谢了:)hkmaple其
原来X向原来用的是液压的,Y 向用的是拖链,现在同类型机国外的用是伺服系统,其想改造。
其是一辊锻机械人。其Y 轴定位可放宽到0.5mm,X 向可用R80*40的滚珠丝杠,定位时间要求不严。现在整体方案还在探讨中,我上周一去了现场,我所说的都是最高速度,实际要比这个慢些。
其惯性太大了,而且Y向7米,其定位时摆动变形也是个问题,头疼呀

楼上,可能是位销售吧,老大,第一你直线电机有那么长的行程吗,就是有价格也是个天价,估计能买一台床子了,呵呵!

网友O:
我们的这种不用光栅的直线电机,荷兰产,价格很低,行程可以做到30米

网友H:
TO:阿拉丁
能留个你公司的网站吗?很想见识一下你的直线电机.

网友E:
我与 JIEKLEE 有同感

网友O:
想要资料的,你们留个email,我发给你们资料。
可能大家对我说的这个直线电机有点怀疑,这个直线电机在欧洲是部分地替代了滚珠丝杠+伺服电机这种传动方式。

楼主:
不好意思,阿拉丁,看来我是孤陋寡闻了,呵呵,有空给我份资料吧,xiaomingyi1978@163.com

网友H:
来一份,cqzq1982@163.com ,谢谢

网友P:
劳驾您给我发一份,would3073@126.com谢谢!

网友Q:
给我也来一份资料,谢谢.
cxy_germany@hotmail.com

网友R:
沈阳老宋分析的很有道理,支持。
就算是定位时间可以缓冲几秒钟,运动惯量也是很大的,用液压和气压是不可能实现mm级以下定位精度的。
阿拉丁:很想见识一下你的直线电机. 给我也来一份资料,谢谢.
hp_zh@sina.com

楼主:
阿拉丁,你们的网站是什么,让大家上去看看,也省的你一个个去发了,好东西大家共享吗,还有如有可能我的这个机构选用你的电机要什么个价位,如差不多可能考虑的,因为用丝杠也不便宜,呵呵!

网友O:
抱歉,各位我们的网站是www.uia-china.com,我这里面提到的直线电机是荷兰tecnotion公司的新产品,我们还没有放到网站上,周末我发给大家。
逸风1,我是跟据你的要求,给你提供的参考性的方案,当然也会考虑到你的价格要求,如果你可以提供给我详细的技术参数,包括机械结构方式的话,我会把价格发给你。多一种比较,多一种选择。

网友B:
http://www.tecnotion.com/

网友S:
下面引用由大头菜在 2005-12-2 13:10:00 发表的内容:
  方案可行,主要是负载惯性大
--------------------------------------------------------------------------------------------

网友T:
用三菱Q系列PLC,伺服汽缸,上位用HMI或工控机

网友U:
据说国外有人用直线电机做电梯的,所以我想行程和载重不是太大的问题,关键是速度和精度,还有就是肯不肯卖到中国。用丝杠的可行性不大,主要是这根丝杠比较难搞定。TO 阿拉丁 我也想要份资料fanfanfare@163.com

网友V:
逸风你好!
我也是天津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和我联系,可能对你会有帮助,我的QQ:510687126

网友W:
如果没有垂直运动的话,500Kg一点都不重,你的想法很好,机械部分横向用滚珠丝杠或皮带,纵向用齿轮齿条或皮带

至于精度,你提出的信息是不够的,还需要知道下面的信息:
- 两个轴的最大速度
- 加速度
- 运动形式(每次是小增量还是整个长度)
- 占空系数
-每天的工作时间
- 每天估计运动的行程
- 每个轴期望的寿命(5年还是10 年...)
要求不一样,选用的产品也不一样。

网友X:
TO:阿拉丁
方便的话请将直线电机资料发到我邮箱lpeg@163.com。先谢谢了!

网友Y:
TO:阿拉丁
方便的话请将直线电机资料发到我邮箱lqgfxp@163.com。先谢谢了!

网友Z:
负载方面可以用减速机解决呀!

网友AA(2006-12-02):
TO :阿拉丁
    我有个项目有可能会用到你的直线电机,发份资料给我,TKS!

网友AA:
TO :阿拉丁
    我有个项目有可能会用到你的直线电机,发份资料给我,TKS!
     zjjxd@163.com

网友AB:
    首先你应该把更具体的参数写出来,否则选电机比较麻烦。功率和你的加速度可是直接相关的。此外,具体的工作流程也应该高速我们,要不怎么知道PLC到底合不合适。
    如果用滚珠丝杠的话,必须选高速电机、大导程的丝杠。至于选进口还是国产就看你的接受能力了。
    如果用直线电机来作,垂直的方向比较麻烦,配重或弹簧都不太容易做好。
    另外一种就是用齿轮齿条或同步带,精度就取决于你自己怎么做了。我们给天津一个客户做的就是这种方案,他的行程是11米,负载比你的要小一些。

网友AC(2007-03-22):
TO:阿拉丁
能给我来一份吗?chengshice@yahoo.com.cn

网友AD:
我大致计算了一下,估计问题不是很大,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发邮件到我的邮箱:
can.shen@sew-eurodrive.cn
或者告诉我这几个参数:
以你采用的齿轮齿条为例:
你的最大负载,指电机实际驱动的最大负载(KG);;
最小负载(KG);
最高线速度;
外部驱动齿轮的直径;
最大的加速度值/最小减速度值;
齿条的重量;
运动物体的摩擦系数(或者材质);
循环持续周期(是不是长时间运转还是一天就动了么两下);
是否带减速机;
减速机的安全系数;

还有我推荐使用外部的直线编码器,比如磁珊.构成双闭环,电机上有一个编码器,外部导轨上还有一个磁珊.关于转动惯量,这个问题可以这么理解,你使用减速机和不使用减速机是两个概念,如果你使用减速机,则你要先计算减数机侧的转动惯量,然后将其择算到电机侧,是一个除以I平方的关系,然后计算这个数值与电机转动惯量之间的比值.一般如果是低齿隙或者行星齿轮减速机,那么这个数值我觉得在20以内问题都不大,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最好在10以内.还有外部的磁珊与电机编码器脉冲的比值不能太大,否则系统的响应和精度都会受到影响

网友AD:
还有上面的那些数值是互相影响的,不可以只放大一个来看.

网友AE:
速度不是关键,要看加速度。
另外精度要求也不高啊,对于做机床的,这精度很容易实现。
要选择电机,你至少要知道:
1。移动质量
2。导轨摩擦系数
3。导轨是否倾斜或垂直放置
4。期望的加速度,速度
5。期望的运动周期

网友AF(2007-11-16):
 500KG负载,移动速度达到2米/秒--恐怕不可行。

网友AG(2008-07-07):
你也可以用工控机加伺服加变频器.不需要PLC.X轴和Y轴用齿条加减速机和方导轨就可以达到你所要的精度了.

网友AH(2009-10-19):
楼主的方案可行,对停车时间没有太大限制,是完全可以的,控制方面不能用PLC,可以考虑单片机

网友AI:
发一份 1098130045qq.com

网友AJ:
7米还是应该考虑全闭环。钢的线胀系数1.2丝/米/度;7米变化1度,线胀就接近10丝了;再考虑可能存在的齿刑误差和反向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