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DELL P1130换DELL 1905FP

楼主(2005-12-02):
请大家勇跃发言,本公司买的操作站显示器是DELL的P1130 21寸CRT显示器,使用有二年多了,结果显示器的荧光粉老化,在显示器上面留下了流程图画面的影子,贮灌和管道的影子很多黑影,后来同DELL公司交涉,他们答应给换成19寸的1905FP LCD显示器,心里没底不知这款显示器用在操作站上稳定性如何,请各位同行给点意见啊,到底是好是坏?

网友A:
我们公司已经换了2台19寸的1905FP LCD显示器。不行也没有办法,DELL已经不生产P1130 21寸CRT显示器。

网友B:
使用EIZO L985 21寸 LCD显示器
PS:CRT使用状况跟我们的一样。没办法了,否则拿屏幕保护做什么用呢?

楼主:
是啊,就是没有办法了,液晶显示器对操作人员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辐射少,但是就是怕它的稳定性不如CRT显示器,而且1905FP的反应时间慢了一点,是20ms的,鼠标一拖动后面就有一个尾巴。

网友B:
那就买EIZO L985 21寸 LCD显示器

楼主:
买其它的当然更好啊,但是要钞票啊,老板要骂我们这些人了!

网友C(2006-01-04):
知道屏幕保护程序是做什么的吗!
!

网友D:
可以换另外牌子21的CRT啊!我们以前用的也是DELL电脑配的SONY 后来就换了SAMSANG

网友E:
我们用的是1901FP的显示器,觉得还可以.

网友F:
我们用DELL E193FP LCD 觉得也可以.

网友G:
要工业显示器的请联系我,我有您需要的各种信号接口的显示器.
njsysheng@sina.com 13851490338 025-84046249(fax)

网友G:
大家好!
我有您需要的各种信号接口的工业显示器 crt/lcd,如有需要请联系我.
shen njsysheng@sina.com 13851490338 025-84046249(fax)

网友H(2006-04-21):
我也是今天用一台P1130 21寸CRT显示器换了1905FP的液晶显示器,现在只用他做办公用,搬了台17寸的在那尔应付。

网友I:
这个问题各种显示设备都会多少有一些的,一般长时间显示同一画面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残留显示,如果能够经常切换一下画面,能够延缓一些,建议今后停车维护系统的时候,将不同工段的显示器调换一下,能够减缓这种现象.
最明显的就是飞机场和地铁里的液晶屏和等离子屏了,经常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残留痕迹.

网友J:
其实这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是页面长期停留 导致显象管灼伤!我们这里要求2~5年进行更换的

网友K:
工控用的话,千万不要换2005PFW,他是一个宽屏的,你的流程图显示不完整,我们就换了一个,现在做办公用,看好莱坞电影到是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