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5-12-02):
各位老大:
       用两个电位器假设分别为A与B一个做总调一个做微调,微调的只能调节其中的一个,请教各位高手能不能做个连接图.

网友A:
串联原理,并联原理

网友B(2006-07-21):
假设电位器A三线为xyz,B电位器为X1,Y1,Z1,Z和Z1相连共接在地上,Y1接信号,X1接在Y上,X接+10V,就可以了

网友C:
谢谢楼上的,我也一直打算弄一个但没有头绪,谢谢你给我提个醒。串联工作。

网友D:
如果要高精度小范围,用并联,低精度大范围,用串联

网友E:
我也准备搞一个呢,谢谢你们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