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雷措施

楼主(2005-12-02):
最近网上有人问到了,防雷技术.
可以说这种技术现在还没有百分百解决办法.
一般电子设备的防雷技术都是在建筑物有防直接雷击的基础上构建的.参考标准GB-50057
工厂的保护一般做到1.电网进线防雷2.电源设备防雷3.其它外部设备防雷
一般的保护器也就是高能避雷器+过压保护器+浪涌吸收器等

先做简单介绍,有兴趣的留言.

网友A:
中国外贸通网希望和大家认识.
可免费注册发布供求信息和产品信息让更多的生意人找到你哦!!

http://china.53trade.com/?llp1205

网友B:
PHOENIX的防雷器件不错:
电源的防雷及电涌保护
雷击电涌保护器                             第一级保护           第一级保护器FLASHTRAB,带灭弧能力火花间隙的雷击电涌保护器,它作为最强大的保护装置安装在建筑物的主配电中。浪涌电压被这些标准保护器限制在≤4kV水平。从技术观点看,安装的最佳位置是紧靠进线的主配电盘内。根据不同供电方式(TN-C,TN-S或TT),可采取理想的雷击电涌保护器组合。
自点火雷击电涌保护器                           第一级保护        电子触发电路可大大降低火花隙的响应电压。因此,作为第一级保护的火花隙不仅具有极高放电能力,同时保持了低响应电压。这些保护装置已被广泛应用于实际中,尤其适用于以下场合:将第一和第二级保护放在分开的位置不可行时,以及没有增加退耦线圈的空间时,或系统额定工作电流高于63A且未提供有相应标称电流的退耦线圈时。
  AEC组合防雷器                            第一和第二级保护        通过使用根据AEC原理设计的自点火雷击电涌保护器,实现不同类型的电涌保护器可以直接并联连接。在一、二级保护器之间不能保证至少10米的导线距离时,这是特别有利的。
电涌保护器                 第二级保护        VALVETRAB,基于压敏电阻的电涌保护器,该级保护限制第一级保护器上的剩余残压。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可以将用作中级保护的VALVETRAB产品安装在住宅或者工业设施的主配电和分配电箱中。全面的电网保护要求附加安装雷击电涌保护器和终端设备保护器。

终端设备保护器                        第三级保护        第三级保护被称为终端设备保护,应直接安装在被保护的设备之前。因此终端设备保护装置可有不同的设计,例如作为插座、转换头、暗盒模块或导轨安装的模块。有了设备保护,残余电压被限制在不再对所连接装置构成危险的范围内。 除了强大的浪涌电压之外,高频率干扰电压也可能耦合到导线和装置中并导致失灵。为防止干扰侵入导线中,可提供特殊的衍生保护装置。其中有限制强大浪涌电压和吸收高频率干扰电压的部件组合形成的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