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征集

楼主(2005-12-02):
请教各位:我现在有10个点需要监测,有温度,流量,压力等信号,各变送器已经有了,我的问题是怎么让这些信号进入电脑,形成报表.包括I/O模块,或者RTU(考虑到以后可能上"四遥"),或者工控机.

网友A:
可以通过485接口连接,总线也可以

网友B:
那就用共控机加上采集卡.
简单

网友C:
蓝色火云 我这样配置系统,用1台工控机(如系统可靠性要求高,可用2台工控机互相热备),下面带IO模块(IO模块与工控机可采用双RS485线通).假设你:  TC 信号4个 4~20mA信号 6个  DI DO给你各预留16 选用我公司的IO组件:(IO组件只要正确跳线即可,中间不要配线) 1个16点数字量输入模块 型号YXDIA16 1个16点数字量输出模块 型号YXDOD16 3个2点-20~20mA模拟量输入模块 型号YXVmA2 2个点小电压模拟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V2 1个模拟量转换模块 型号YXAIEx 1个CPUMod模块 型号YXCPUA   1个PT100功能块 型号YXFPt100      又迅管控一体化的控制软件 EasyM&C3.2 其他费用有:硬件成套费,控制组态费,现场调试费.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见: http://www.tiasky.com/ 如用户能将控制系统的详细情况(IO类型及IO数量,IO的分布)告诉我,我帮你做个更详细的配置和报价. 我公司的所有的硬件和软件都可先试用,用户满意后再买.

网友D:
用两台STC-1和一个485/232转换器就可以实现。

通过STC-1的485接口,组成MODBUS 485网络,通过转换器接入电脑
每个STC-1可以测8个4-20MA信号或0-5V信号,可以测温度和压力变送器的输出,如果流量计是以模拟信号输出的,则也可以接入STC-1的AI通道。
STC-1还可以测8个DI或PI,也就是可以测8个开关量DI,或8路脉冲量输入,如果流量计以脉冲形式输出,则可以时行脉冲累积,用一台STC-1估计就满足需要,以232方式直接接入工控机,转换器都可以不用。

品质造就经典 合作共创双赢
为合作伙伴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提升精品国货的形象!

网友E:
S1116 + RS485 + 组态软件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S1116 I/O模块16路输入,标准电流,电压,热电偶,热电阻信号混合输入,自己设置选择,被测工程量直接显示,无须自己再进行计算,只须完成上位机软件的操作。简单,方便,实用。
请参考!  www.xmson.com.cn

网友F(2006-01-22):
简单点,一台无纸记录仪配个上位机管理软件搞定.到你手上的价格也就一万块钱左右.

网友G:
 不重要就搞个巡检仪带485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