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交流异步3相电机接法

楼主(2005-12-02):
    通常看到的是电机的6个抽头。
    上面一排从左到右是u1,v1,w1,下面一排左到右是w2,u2,v2.
的这种接法。
    那也有碰到上面一排从左到右是w1,v1,u1,下面一排左到右是,v2,u2,w2,的这种接法,请问一下,这两种接法有什么区别么?
    是不是在外面供电相序不变的情况下,这两种接法的转的方向不一样?
    谢谢了!

网友A:
三角接法,最好是说清楚

楼主:
是三角接法的

网友B:
天呀,那是线标的问题,你想如何接就如何接呀.正反转那就简单了!

楼主:
是啊 。我查找了一下资料发现,我问的是低及的问题。

楼主(2011-06-21):
嘻嘻  我发现 我以前也好搞笑啊 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