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900度风口温度

楼主(2005-12-02):
顺便问一下,安装在一个风口的热电偶,用的是耐磨的。温度在900度,风速大。大概3天就被磨光。问一下。有没有哪种安装方式,即可正常检测温度,又不容易被磨光。或者是采用其他的什么方式采集温度?现在的风向是从左到右,安装角度是向下45度安装。

网友A:
热电偶的迎风方向加装一条铁板

网友B:
中旺这些人呀,不懂礼貌,除了做宣传,没有别的事做,烦死人了,以后遇到他,都不要理他

网友C:
加了铁板以后会不会影响温度响应速度、甚至于温度测量精度呢?

楼主测量要求给的不够详细

网友D:
红外,无接触、无磨损。

网友E:
对:红外,无接触、无磨损。

楼主:
谢谢,加了铁板以后会不会影响温度响应速度、甚至于温度测量精度呢?我也这么想的,铁块好象不好安装。本来我有想过用一个网状的铁管,但是还没试过!

楼主:
红外线只测量表面温度的把,我那个是1m的通风管,管壁上有耐火砖。可能不可以用红外线。假如可以用上的话,那成本应该比较高。

楼主:
对了有种是比色高温计,呵呵,不过也坏了。不好用。成本高。

网友F:
在热电偶上喷涂一种耐磨材料,效果不错,比之前可以多用三个月

网友G:
可以测耐火砖的温度。

楼主:
是涂什么的耐磨材料啊,可以教一下我么

网友H:
耐磨热电偶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2011-06-21):
谢谢 谢谢你们 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