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问一个问题。

楼主(2005-12-02):
有两个模拟量模块,用一个模拟量模块的输入通道控制另外一个模拟量模块的输出通道,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A:
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B:
没有问题的,控制上经常这样用,一个模拟量模块的输入经过数据处理再由另外一个模拟量模块输出。

网友C:
不是很懂你什么意思

网友D:
没有问题,还有如果同一套PLC的两个模块,模拟量输入的分辨率是16000输出是4000的话,需要转换一下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E:
当然没有问题了!如果分辨率和精度都一致的话,编程都超简单,直接付值就可以了

网友F: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