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的直线导轨和滚珠丝杠

楼主(2005-12-02):
我现在做一系统,要求速度在2米/S,导向用直线导轨,X轴用滚珠丝杠,Y轴用齿条,这么高速导轨和丝杠可以承受吗?

楼主:
怎么没人呀?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2006-03-03):
你这要求并不高啊,用进口的就行了。STAR-REXROTH

网友B:
可以才两米
可以

网友B:
不清楚
呵呵刚才看错拉我以为是每分钟两米
你那个没秒2米也就是每分钟120米
你是用在哪里啊

网友C:
要求太高了,不知道用在哪里。丝杆因为特性在那里,基本是可以的。导轨,就有可能出现问题。最好是用我们一般机床的导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