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们可知哪种电机能在真空环境里应用

楼主(2005-12-02):
我们的真空环境最高在1Pa左右,打算用交流伺服电机。但是咨询了几家代理都不敢说能否在真空环境里使用。期盼高手们指点一下!!别的种类电机也可以。

网友A:
制冷压缩机是否可在低压下工作,用的是什么电机?交流异步?直流无刷? 好象"北京易尔升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专营真空环境电机: http://www.gkong.com/comm/userdetail.asp?name=易尔升 http://www.gongkong.com/info/include/154532.asp

网友B:
真空应用,主要是散热问题,当真空度要求太高的时候,还有材质本身挥发的问题。

楼主:
我们不是一直处在真空环境里,大约2、3分钟充气一次,然后重新抽真空(我们公司是做电子束真空焊接设备的)。这样的话是不是散热的问题就不是很重要了啊? 请刘老师详细说明一下是什么材质挥发的问题,是电机内的润滑脂之类的东西吗? 还有,电机各相线圈之间的绝缘会不会有问题呢?会产生放电现象吗? 望刘老师和各位高手再指点一下!!

网友C:
水冷的交流伺服电机应该可以,我知道杭州有做出来的.

网友D:
德国PHYTRON真空步进电机

网友B:
油是一方面,当真空要求比较高的时候,电路的绝缘材质也必须更换,那东西也会挥发的。金属材料表面漆一类涂料也会挥发。

网友E:
电机好象不是问题.关键是工作环境是不是允许.

网友F:
真空下的伺服电机轴承和线圈内不能有润滑油、脂等挥发性物质,一定是所谓的“干“润滑的方式。有兴趣可以谈谈:zhongxiubin@126.com.

楼主:
好像专用的真空电机价格太贵了吧?至少是普通交流伺服的4-5倍吧。

楼主:
那位高手做过类似的项目?如果我要做实验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吗?还是说用普通交流伺服在真空环境里肯定不能应用,也不用做实验啦?

网友B:
"约2、3分钟充气一次,然后重新抽真空"
感觉真空度应该不是很高,也许可以试一下。

楼主:
对,我们的真空环境也就使5、6Pa左右。

楼主:
刘老师,我看见你在别人的帖子中提到了伺服电机电磁辐射的问题。
电磁辐射的范围多大啊(不知这个问题是不是太傻了)?是不是所有的电机都有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的设备在焊接时也不能受到磁场的干扰!

网友B:
电磁辐射的范围多大啊(不知这个问题是不是太傻了)?
这个,理论上是无穷大。实际上看你对干扰敏感到什么成度,一般来说,只有试过才知道。

是不是所有的电机都有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的设备在焊接时也不能受到磁场的干扰!
你要求磁场强度小于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