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助: 1756-ENBT怎么做冗余以太网?

楼主(2005-12-02):
有些感觉应该用2块1756-ENBT和冗余的交换机,组成环网,但IP地址怎么设置?上位机方面怎么搞?哪位高手做过的,可以说下吗?最好说清楚些!

楼主:
没有人帮忙?郁闷。。。。。。。

网友A:
上位机用rslinx配置2个设备即可,关键是您用什么组态软件。

楼主:
两个模块的IP地址怎么配?
软件是RSLogix5000,RSViewSE,RSLinx for ENTERPRISE!

网友B:
用2块1756-ENBT和,交换机作成环网就可以了

网友C:
RSLogix5000 13.0以下版本需要ROCKWELL Redundancy switch以太网地址不相同,可实现冗余。
RSLogix5000 13.0以上版本不需要ROCKWELL Redundancy switch,以太网地址设置相同,正常运行后备用模块地址自动加一,同施耐德的一样,可自动切换地址。

网友D:
如果是一个处理器,2个ENBT,可以通过RSLinx完成
如果是cpu冗余,一个框架一个ENBT,就像上面说的,只需把IP设置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E(2006-01-17):
我是主机两块1756-ENBT,也就是共四快,怎么投阿,老投不上

网友F:
双机热备系统的话,没必要用四块ENBT模块,没意义的.

网友G:
双机热备系统的话,没必要用四块ENBT模块,没意义的,我也是这认为。2块ENBT放在2个机架上,ENBT的IP取2个号码段,并且交换机不允许用接连线,然后与电脑的2快网卡通讯就行了,记住,CNBR CPU SRM等模块要刷成现在最高的版本。如果不行就打电话给我吧。13355828658

网友H:
北京BO,可以留下电话联系方式吗?我这里不是很方便上QQ,我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你们,我们公司用的就是AB的产品网络经常出现问题,还有我们的机架电源也总是经常的神奇损坏,想请教!

网友I(2006-04-01):
四块ENBT,设成两个IP地址,然后在RSLINX中配置两个topic,并绑定成一个topic,利用上位机的opc驱动连接即可。

网友:
AB 代理,QQ:329900202。

网友J(2006-12-09):
感谢各们大虾对热备的回复,我懂了谢谢
但对机架电源也总是经常的神奇损坏我也遇到过(至今没有解决),也想了解一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