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轻触开关的电路图

楼主(2005-12-02):
请问哪位有轻触开关的电路图,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双稳态的,谢谢

网友A(2008-05-09):
AN Y1 Y2
|--||---+----|/|----------|/|---------(Y0)
| | |---||----|
| | Y0
| | Y0 Y2
| |----|/|----------||----------(Y1)
| |---||----|
| Y1
| Y1 Y0
|------------|/|----------||----------(Y2)
| |---||----|
| Y2
|
|-----------||-----------------()---------
| Y2
能看懂吧

网友A:
可能不大清楚,请仔细看 所有的Y点向右移,因为没画好 虚线为母线。Y0,Y1,Y2,全部串在靠线圈的常开点。

网友B:
是指哪个方面的,种类很多的。

楼主(2011-03-03):
我不是指PLC的编程,我会,我指电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