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元件能够受低频信号控制上下振动?

楼主(2005-12-02):
向诸位求助:单位要在下编一套振动的程序,难点在于硬件设备。因为,该硬件设备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它能够上下振动;
2、它起振快,停振也快,最好能在0.1秒内骤然起振了,又在0.1秒内骤然停振了。
3、它本身并没有固有的振动频率,换句话说,象手机电机那样的偏心轮,无论外加电压是什么,自身就有固有的振动频率,不符合要求。我的愿望是,由电压的通、断、高电压、低电压,来控制该元件的振动。通断、高低的频率,大约是2赫兹左右,而不是象偏心轮那样,成百上千的振动频率。

我曾想到偏心轮,就算不在乎偏心轮的固有振动频率问题。但偏心轮毕竟是高速旋转的,自身就存在很大的惯性,这本身就意味着,偏心轮不可能符合“起振快,停振快”的要求。如果以2赫兹的通-断电压,加在偏心轮上,偏心轮十有八九会连续振动,并且由于刚启振就断路,振动幅度也必然很小,根本无法实现“振-不振”的更替。

而且太小的振动幅度,也是我无法接受的。事实上,压电陶瓷虽然没有惯性,可就是因为振动幅度太小,而被我排除了。

我也曾想到电磁阀,但电磁阀的那个上下振动的铁柱,自身太重了,惯性肯定小不了,也不可能符合“起振快,停振快”的要求。

我在网上又看到什么“气马达”,不知是何方神圣,它是否符合我的要求?不晓得。

向各位大哥求助,有什么元件能够符合我的要求呢?

楼主:
问了一家公司,对方说气动巴达也是由偏心轮引起振动的。

可叹啊!难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每分转动几千次的偏心轮,再就也没有引起振动的办法了吗?

我真奇怪,气动马达,直接用压缩空气推动振动端子就可以了,何必再借助什么“偏心”呢?这不是画蛇添足吗?这也使得我无法得到低频的、受电(或气)信号控制的机械振动。

网友A:
方法1:液压方法,美国产的一种电液伺服系统,用于疲劳试验的设备,其振动频率在1~10HZ范围内可控

方法2:压电晶体,这方面日本水平较高些,但就您所说的振动而言,只是一般技术

楼主:
请问楼上大哥:美国产的电液伺服系统,哪儿有卖?叫什么型号?

网友B:
可否采用电磁锤,用PLC+继电器即可控制

网友C(2006-01-08):
音圈电机和直线电机,大致能满足要求

网友D:
找我就可以解决,你要给几个参数的呀,频率、震幅都是多少呀,,我的QQ;510687126

网友E(2009-01-11):
北京华卓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超精密加工系统,超精密定位系统设计、制造以及相关国外产品代理(明立精机隔振平台)的高科技公司。 产品主要应用于半导体光刻机、光学/扫描显微镜、精密分析天平、硬度计、光谱仪、圆度仪、轮廓仪、粗糙度测量仪等精密数控机床仪器设备的隔振,解决高清晰显微镜拍照因震动带来的图象不清晰等难题,为广大院所提供高效准确稳定的测量生产条件. 精密隔振工作平台是由高精度面板、隔振阻尼和高灵敏自动提升平衡系统组成,它适用于精密光学测量、干涉计量、全息技术、生物工程、电生理学、光电子技术、光纤、以及光信息处理各方面的应用与研究。
公司成员均具有多年的行业从业经验。公司在超精密机电产品设计和制造领域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航天科技集团研究员和高级技师作为技术顾问。为客户提供国内最好精密、超精密运动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其次公司的纳米实验机可为院所在精密拉力、弯曲、压缩实验提供良好测试条件和数据。 公司的网站有详细产品数据,
欢迎您请查询! 有何疑问,随时静待您的垂询!
北京华卓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曹先生
电话:010-82863592/3572/7889
传真:010-82863372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华清嘉园7号楼1505B
Http://www. ultraprecisio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