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不行

楼主(2005-12-02):
为什么我买PLC时配套的光盘里的编程软件安装不了?
我用的三菱FX2N的.编程软件是GPPWE 00A
然后我又从网上下载了WINGP3.0-cn
现在很急,请懂的兄台为我指点指点迷津吧谢谢了~~~~~~~~

网友A:
  講述詳細一些!

网友B:
改用GPPW!!!就是工控网上都有下的。

网友C:
GPPW里面有一个类似与运行平台的一个文件,要先安装这个文件,然后才能安装GPPW

网友D:
首先要安装光盘中EnVmel中的安装环境,然后才安装GPPW,最后安装模拟器(如果需要安装模拟器的话)

网友E(2006-02-16):
首先要安装光盘中EnVmel中的安装环境,然后才安装GPPW,最后安装模拟器(如果需要安装模拟器的话)。

笨!

网友:
是呀,下一个再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