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流的指示表

楼主(2005-12-02):
输入信号为0-50毫安,线性、指示电流为0-50安培。盘台安装立式指针表或数显表,哪里有啊?

网友A:
我这里有,输入0-50mA,显示0-50A,数显表,可以和我联系,非常简单的13400829503

网友B:
你要进口的还是国产的?我们有美国红狮的,全美首屈一指的面板仪表。
·PAXD: DC 输入信号
 +/-300VDC, +/-2A AC, 100-10K OHM

·PAXP: 标准过程信号输入
 0/4-20mA DC, 0-10VDC

·PAXS: 压力及应力输入信号
 +/-20mVDC, +/-240mVDC

·PAXH: AC/DC 电压电流输入信号
 22uA-5A AC, 200mV-300V AC
·PAXT: 温度输入信号
 热电偶、热电阻RTD

·5位14.2mm日光下可读红色显示或标准绿色显示
·显示亮度可调
·16位A/D转换
·功能齐全
 工程单位显示
 2-16点曲线校正
 3个用户输入端
 可选择开关量输出卡:2/4点
 可选择模拟量输出卡:0-10V/4-20mA
 可选择通讯卡:RS232/RS485/MODBUS/DEVICENET/PROFIBUS
·可使用 RLCPro 软件进行参数设置

网友C:
哪都有啊,去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