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7-300控温

楼主(2005-12-02):
请问谁知道使用S7-300控制温度啊。CPU型号为:313C-2DP。硬件及软件如何组态啊。需要什么模块啊。模块内如何接收温度信号。谢谢热心人的帮助。

网友A:
需要什么模块是与你选用的传感器相关的。以后提问题时,尽量详细些,否则别人也没法帮你。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采用分度号为K的热电偶作为传感器直接传送到PLC,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是模拟的,原理是PLC接收热电偶传送的模拟量信号;由PLC输出信号控制可控触发器,对可控硅进行触发.通过触摸屏输入温度设定值传送到PLC,由PLC将接收到的热电偶传送的信号(实际温度)与触摸屏传送的信号(设定温度)进行比较,如果实际温度大于等于设定温度,则停止加热,如果小于设定温度,则进行加热.
触摸屏输入信号---->PLC
                        --->PLC进行比较----->可控硅触器--->

热电偶输入信号---->PLC

可控硅------>加热器

大概就是这些,不知你看懂没有,对于我难在使用什么模块接收输入信号,并且PLC如何接收/处理输入信号。

网友B:
有热电偶就需要配热电偶模块了,触摸屏如果仅仅设个值,ET200就可以了,软件step7mini即可,不过你的系统如果要求比较高我觉得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温度比较起停的关系,作PID的结果温度会平滑许多。如果仅仅是一个起停关系可以用简单温度控制器就可以实现,简单易用还便宜。好像简单回路也可以用温控器实现PID调节的。实在看不贯有些单位所谓的热工专工和工程公司为了个人私利,相互勾结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小系统大型化的行为。

网友C:
需要接口模块,通讯模块,信号模块.
模块内接收温度信号需要现场的传感元件跟PLC:313C-2DP通信,
这还得考虑通信的问题考虑用什么网络通信,比如说MPI或PROFIBUS通信,然后就是将现场的信号接到PLC的输入设备接口.如果距离太远就得需要用远程I/O.硬件的组态就得需要用STEP7软件来给硬件组态,具体的组态过程你还得需要会用STEP7这个软件了!

网友D:
PLC做模拟量调节总是比较勉强,建议用DCS或计算机控制系统
可参见原来的: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3287

网友E:
内部温度补偿怎么做?

网友D:
用PLC需要一个热电阻模块, 用于补偿热电偶接线处的温度,如用我公司的产品,见  http://www.tiasky.com/  IO组件硬件, IO组件CPU模块上已有一个专测环境温度的功能板(大约50元).
详见:http://www.boiler-online.com//zml/IOAsm/10.htm

网友F:
to 我爱我家:
有同感

网友G:
热电偶可以接到西门子专门开发的FM355模块中,使用程序FB502做PID调节,再通过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SCR,

网友G:
使用不使用通讯看你的输入模块跟你的PLC的连接方式了,

网友H:
to 我爱我家
严重支持你的说法!!
那帮人就是把纳税人的钱往自己口袋里装

网友I:
西门子太烂了,我当时用的时候比较麻烦,用了A-Bcontrollongix以后才知道什么叫方便,简单,高档!兄弟们有机会可以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