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路590C,590P的密码如何解开?

楼主(2005-12-02):
各位高手,我们单位有一套设备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其中有二台牵引控制器是欧路590的可是被上了密码,他现在已不在我公司了。现在我接手了这套设备的维修,我不知道如何可以解开,请专家指点。

网友A:
如果设备控制对象不是很复杂,可以直接复位到出厂设置,然后重新设置参数。解开密码太费劲。
当然最好是跟您同事联系要回密码。

网友B:
输入OX1311超级密码,就可进入,再重新改一个便可!

网友C(2009-12-08):
咨询控制器厂家最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