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时遇到的问题,求解决

楼主(2005-12-02):
俺们组做一个窄钢带收卷机,需要卷筒来回移动,以便能收复式卷(单式卷不用动)。卷筒用滚珠丝杆带动来回移动,它本省还要旋转收带。但是我计算了,每隔2-3秒滚珠丝杆就要正反转一次,估计用普通变频电机带动很困难,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求先知们指教!谢谢

网友A:
用伺服应该可以。

网友B:
用同步电机试试,它很便宜,使用简单方便,反应速度还可以,正反转控制也方便。它可以做到每秒钟十几次的往复运动(不考虑机械机构太大的惯性)。

网友A:
它可以做到每秒钟十几次的往复运动(不考虑机械机构太大的惯性)。
可是,按照上面介绍的机构,惯量不会小。

网友C:
按楼主的描述这个应该是一条纵剪线。可是用这样的方式收,精度能高?

网友D:
步进估计不行,还得用伺服

网友E:
一家之见:用直流无刷电机吧!成本低,接口简单,单片机、PLC都可以,调速方便,要是精度要求不很很高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