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Client 核心源码(MFC)

楼主(2005-12-02):
好像技术一沾上工业,便有了很高的价值,大家三缄其口,谁都不点破这层窗户纸,好多的思路和源码都要从国外网站获得,国内总是有条件,有限制--就是不告诉你,怕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吧。

研究了N天,开发了一个基于我的组态后台的OPC客户端驱动,考虑到驱动的特殊性,所以只开发了同步接口操作。测试一段时间后,还可以。现把核心代码公开出来,有点VC基础的人可以直接拿来用。

源码网址:http://blog.csdn.net/yefanqiu/archive/2005/12/02/542447.aspx

楼主:
//*************************************************************************
//函 数 名:ConnectOPC
//所属类名:COPCClien
//输    入:CString SvrName
//输    出:
//功能描述:连接OPC服务器
//全局变量:
//调用模块:
//作    者:叶帆
//日    期:2005年12月1日
//修 改 人:
//日    期:
//版    本:
//*************************************************************************
long COPCClient::ConnectOPC(CString cSvrName)
{
    HRESULT hr;
 CLSID clsid;
 WCHAR wszProgID [512];

 //----------------------------------
 //初始化COM
 hr =CoInitialize(NULL);
 if (FAILED(hr))  return 8;           //com初始化失败

 //-----------------------------------
 if(strSvrName!="")        //判断是否已经连接OPC
 {
  if (strSvrName==cSvrName) return 2;  //OPC服务器已经连接
  else                      return 4;  //只能连接一个OPC服务器
 }
    //-----------------------------------

 try
 {

  //----------------------------------
  //把字符串形式的对象标识转化为CLSID结构形式
  _mbstowcsz (wszProgID, cSvrName, sizeof (wszProgID) / sizeof (WCHAR));
  hr= CLSIDFromProgID(wszProgID,    // [in]
       &clsid);      // [out]
  if(FAILED(hr))
  {
   CoTaskMemFree(&clsid);        //COM 内存释放函数
   CoUninitialize();             //终止COM库功能服务
   return 16;                    //获取clsid失败
  }

  //--------------------------------
  //创建Server实例
  hr=CoCreateInstance(clsid,       //[in]
     NULL,                //[in]
     CLSCTX_SERVER,       //[in]
     IID_IUnknown,        //[in]
     (void**)&pUNK);      //[out]

  if(FAILED(hr))
  {
   CoTaskMemFree(&clsid);
      if(pUNK) pUNK->Release();
   pUNK=NULL;
   CoUninitialize();
   return 32;                   //创建Server实例失败
  }

  //------------------------------------
  //查询pOPC接口
  hr=pUNK->QueryInterface(IID_IOPCServer,// [in]
        (void**)&pOPC);// [out]
  if(FAILED(hr))
  {
   CoTaskMemFree(&clsid);
   if(pOPC) pOPC->Release();
   if(pUNK) pUNK->Release();
   pOPC=NULL;
   pUNK=NULL;
   return 64;                   //查询pOPC接口失败
  }

  CoTaskMemFree(&clsid);

        //---------------------------
  strSvrName=cSvrName;             //赋值当前OPC服务名称

 }
 catch(...)
 {
  return 128;                      //连接服务器时出现严重错误
 }
 return 0;                            //成功
}

//*************************************************************************
//函 数 名:DisconnectOPC
//所属类名:COPCClient
//输    入:
//输    出:long
//功能描述:断开OPC服务器
//全局变量:
//调用模块:
//作    者:叶帆
//日    期:2005年12月1日
//修 改 人:
//日    期:
//版    本:
//*************************************************************************
long COPCClient::DisconnectOPC()
{
    if(strSvrName=="")  return 1;   //OPC服务器尚未连接

 HRESULT *pErrors = NULL;
 DWORD dwCount=mIOMDevice->mItem.GetSize(),i;

 strSvrName="";                  //服务器名称清空

 //---------------
 OPCHANDLE *phServer = NULL;
 //停止异步操作
 pIAsync2->SetEnable(false);

 //移除标签
 phServer = (OPCHANDLE *) CoTaskMemAlloc (dwCount * sizeof (OPCHANDLE));
 for(i=0;i<dwCount;i++) phServer[i] = (OPCHANDLE)arrhServer.GetAt(i);

 pIItemMgt->RemoveItems(dwCount,   // [in]
         phServer,   // [in]
        &pErrors);  // [out]

 arrhServer.RemoveAll();
 arrhServer.FreeExtra();
 arrItemType.RemoveAll();
 arrItemType.FreeExtra();

 //删除组
 pOPC->RemoveGroup(hServer,   //[in]
      true);      //[in]

 //---------------
 CoTaskMemFree(&hServer);
 CoTaskMemFree(&hGroup);

 if(pErrors) CoTaskMemFree(pErrors);
    if(pResults) CoTaskMemFree(pResults);

 if(pIAsync2) pIAsync2->Release();
 if(pISync) pISync->Release();
 if(pIItemMgt) pIItemMgt->Release();
 if(pOPC) pOPC->Release();
 if(pUNK) pUNK->Release();

 pOPC=NULL;
 pUNK=NULL;
 pIItemMgt=NULL;
 pIAsync2=NULL;
 pISync=NULL;
 hGroup=0;
 hServer=0;

 CoUninitialize();                //关闭COM

 return 0;
}

//*************************************************************************
//函 数 名:AddGroup
//所属类名:COPCClient
//输    入:
//输    出:long
//功能描述:添加组
//全局变量:
//调用模块:
//作    者:叶帆
//日    期:2005年12月1日
//修 改 人:
//日    期:
//版    本:
//*************************************************************************
long COPCClient::AddGroup()
{
 HRESULT hr;
    WCHAR wchBuffer[255];
 long lBias=0;
 float fDeadband=0;
 DWORD dwRevUpdateRate=0;
 IUnknown *pUNKgroup;        //组接口指针

 MultiByteToWideChar(CP_ACP, 0, mIOMDevice->ConfigMessage, -1, wchBuffer, 255);

 //添加组
 hr = pOPC->AddGroup (
   wchBuffer,     // [in] group name
   TRUE,                  // [in] active state
   mIOMDevice->Scantime,       // [in] requested update rate
   hGroup,                  // [in] our handle to this group
   &lBias,      // [unique,in] time bias
   &fDeadband,     // [in] percent deadband
   1033,                     // [in] requested language ID
   &hServer,     // [out] server handle to this group
   &dwRevUpdateRate,   // [out] revised update rate
   IID_IUnknown,               // [in] REFIID riid,
   (LPUNKNOWN*)&pUNKgroup);    // [out, iid_is(riid)] LPUNKNOWN *pUNKgroup

 if(FAILED(hr))  //加入组失败
 {
  CoTaskMemFree(&hServer);
  CoTaskMemFree(&dwRevUpdateRate);
  if(pUNKgroup) pUNKgroup->Release();
  pUNKgroup=NULL;
  return 1;
 }

 //--------------------------------------
 //查询pIItemMgt
 hr=pUNKgroup->QueryInterface(IID_IOPCItemMgt,     // [in]
        (void**)&pIItemMgt);  // [out]

    //查询失败
    if(FAILED(hr))
 {
  CoTaskMemFree(&hServer);
  CoTaskMemFree(&dwRevUpdateRate);
  if(pUNKgroup) pUNKgroup->Release();
  pUNKgroup=NULL;
  if(pIItemMgt) pIItemMgt->Release();
  pIItemMgt=NULL;
  return 2;
 }

 if(pUNKgroup) pUNKgroup->Release();
    pUNKgroup=NULL;
 CoTaskMemFree(&dwRevUpdateRate);
    return 0;
}

//*************************************************************************
//函 数 名:AddItem
//所属类名:COPCClient
//输    入:
//输    出:long
//功能描述:加入项
//全局变量:
//调用模块:
//作    者:叶帆
//日    期:2005年12月1日
//修 改 人:
//日    期:
//版    本:
//*************************************************************************
long COPCClient::AddItem()
{
 HRESULT hr;
 OPCITEMDEF *pItemArray = NULL;

 HRESULT *pErrors = NULL;
 DWORD dwCount,dwLen,i;

    //--------------------------------------
    //添加标签
    dwCount=mIOMDevice->mItem.GetSize();
  pItemArray = (OPCITEMDEF *) CoTaskMemAlloc (dwCount * sizeof (OPCITEMDEF)); //分配内存

 for(i=0;i<dwCount;i++)
 {
  dwLen = lstrlen (mIOMDevice->mItem[i].strTab);
  pItemArray [i].szItemID = (WCHAR *) CoTaskMemAlloc ((dwLen + 1) * sizeof (WCHAR));
  MultiByteToWideChar (CP_ACP, 0, mIOMDevice->mItem[i].strTab, -1, pItemArray [i].szItemID, dwLen + 1);
  pItemArray [i].szAccessPath=NULL;
  pItemArray [i].bActive = true;                     // active state
  pItemArray [i].hClient = (OPCHANDLE)i;             // our handle to item
  pItemArray [i].dwBlobSize = 0;            // no blob support
  pItemArray [i].pBlob = NULL;
  pItemArray [i].vtRequestedDataType =VT_EMPTY;       // Requested data type
  pItemArray [i].wReserved=0;
 }

    //添加
 hr = pIItemMgt->AddItems (dwCount,   //[in] DWORD dwCount,Item count
       pItemArray,  //[in, size_is(dwCount)] OPCITEMDEF * pItemArray, Array of item definition structures
       &pResults,   //[out, size_is(,dwCount)] OPCITEMRESULT ** ppAddResults, Result array
       &pErrors);   //[out, size_is(,dwCount)] HRESULT ** ppErrors Error array
 //添加失败
 if(FAILED(hr))
 {
     if(pResults) CoTaskMemFree(pResults);
  if(pErrors) CoTaskMemFree(pErrors);
  CoTaskMemFree(&hServer);
  CoTaskMemFree(pItemArray);
        return 2;
 }

 //同步接口
 hr=pIItemMgt->QueryInterface(IID_IOPCSyncIO,  // [in]
        (void**)&pISync); // [out]

 if(FAILED (hr))
 {
  CoTaskMemFree(&hServer);
  if(pISync) pISync->Release();
  if(pResults) CoTaskMemFree(pResults);
        if(pErrors) CoTaskMemFree(pErrors);
  pISync=NULL;
  return 3;          //查询pISync接口失败
 }

 //异步接口
 hr=pIItemMgt->QueryInterface(IID_IOPCAsyncIO2,(void**)&pIAsync2);
 if(FAILED (hr))
 {
  CoTaskMemFree(&hServer);
  if(pIAsync2) pIAsync2->Release();
  if(pResults) CoTaskMemFree(pResults);
        if(pErrors) CoTaskMemFree(pErrors);
  pIAsync2=NULL;
  return 4;         //查询pIAsync2接口失败
 }

 //---------------------
 arrhServer.SetSize(dwCount);
 arrItemType.SetSize(dwCount);

 for(i=0;i<dwCount;i++)
 {
  arrhServer.SetAt(i,pResults[i].hServer );
  arrItemType.SetAt(i,(WORD)pResults[i].vtCanonicalDataType);
 }

 //---------------------

    if(pErrors) CoTaskMemFree(pErrors);
 CoTaskMemFree(pItemArray);
    return 0;
}

//*************************************************************************
//函 数 名:SyncRead
//所属类名:COPCClient
//输    入:long lngNo,
//   CString strData
//输    出:long
//功能描述:同步读取数据
//全局变量:
//调用模块:
//作    者:叶帆
//日    期:2005年12月1日
//修 改 人:
//日    期:
//版    本:
//*************************************************************************
long COPCClient::SyncRead(long lngNo,CString &strData)
{
    HRESULT hr = E_FAIL;
 DWORD dwCount=1;
 OPCDATASOURCE dwSource = OPC_DS_CACHE;
 OPCHANDLE *phServer  = NULL;
 OPCITEMSTATE *pValues = NULL;
 HRESULT *pErrors  = NULL;

 ::Sleep(0);

 try
 {
  phServer = (OPCHANDLE *) CoTaskMemAlloc (dwCount * sizeof (OPCHANDLE));
  if (phServer == NULL)
  {
   return 1;   //分配内存时出错
  }

  phServer[0] =(OPCHANDLE)arrhServer.GetAt(lngNo);
  hr=pISync->Read(dwSource,   //[in]
      dwCount,    //[in]
      phServer,   //[in]
      &pValues,   //[out]
      &pErrors);  //[out]
  if(FAILED(hr))
  {
   if (phServer) CoTaskMemFree (phServer);
      if (pValues) CoTaskMemFree (pValues);
      if (pErrors) CoTaskMemFree (pErrors);
   VariantClear (&pValues[0].vDataValue);
   return 2;   //同步读数据时出错
  }

  //数据转换
  Variant2Str(pValues[0].vDataValue,strData);
  VariantClear (&pValues[0].vDataValue);

  if (phServer) CoTaskMemFree (phServer);
  if (pValues) CoTaskMemFree (pValues);
  if (pErrors) CoTaskMemFree (pErrors);
 }
    catch (...)
 {
     return 3;
 }

 return 0;
}

//*************************************************************************
//函 数 名:SyncWrite
//所属类名:COPCClient
//输    入:long lngNo,
//   CString &strData
//输    出:long
//功能描述:同步写
//全局变量:
//调用模块:
//作    者:叶帆
//日    期:2005年12月1日
//修 改 人:
//日    期:
//版    本:
//*************************************************************************
long COPCClient::SyncWrite(long lngNo,CString strData)
{

 DWORD dwIndex  = 0;
 OPCHANDLE *phServer = NULL;
 VARIANT *pValues = NULL;
 HRESULT *pErrors = NULL;
 HRESULT hr   = E_FAIL;
 DWORD cdwItems=1;

 phServer = (OPCHANDLE *) CoTaskMemAlloc (cdwItems * sizeof (OPCHANDLE));
 pValues = (VARIANT *) CoTaskMemAlloc (cdwItems * sizeof (VARIANT));

 if (phServer == NULL || pValues == NULL)
 {
    return 1;
 }

 ::Sleep(0);

 try
 {
        //同步写数据
  phServer[0] =(OPCHANDLE)arrhServer.GetAt(lngNo);

  //数据转换
  Str2Variant(strData,pValues[0],arrItemType.GetAt(lngNo));

  hr = pISync->Write (
    1,             // Item count
    phServer,  // Array of server handles for items
    pValues,  // Array of values
    &pErrors);  // Array of errors

  if(FAILED(hr))
  {
   if (phServer) CoTaskMemFree (phServer);
      if (pValues) CoTaskMemFree (pValues);
      if (pErrors) CoTaskMemFree (pErrors);
   VariantClear (&pValues[0]);
   return 2;   //同步读数据时出错
  }

  VariantClear (&pValues[0]);
 }

 catch (...)
 {
     return 3;
 }

 if(phServer)CoTaskMemFree (phServer);
 if (pValues)CoTaskMemFree (pValues);
 if (pErrors) CoTaskMemFree (pErrors);

 return 0;
}

楼主:
毕竟是接触OPC不长时间做得,有可能有问题,望方家不吝指正

网友A:
感谢你的分享,我看过你的博客,在这方面应该是我的老师,学学你的程序吧,有问题向你请教

楼主:
不客气,彼此学习

网友B:
 “ 好像技术一沾上工业,便有了很高的价值,大家三缄其口,谁都不点破这层窗户纸,好多的思路和源码都要从国外网站获得,国内总是有条件,有限制--就是不告诉你,怕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吧。”

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是在艰苦的学习阶段,好在有网络,还有你们这些人!谢了!

网友C:
你为什么不到www.opc-china.com看看,也许对你进步更快!

楼主:
正在研究,做出来后,一定公布相关代码

网友D(2006-05-15):
感谢你的代码?虽然我目前用不上,但是我很敬佩你大无为精神,我也是初学者,我会想你学习的。

楼主:
OPC Server与IO Server的成功绑定。
http://blog.csdn.net/yefanqiu/archive/2006/05/02/705356.aspx

很可惜,OPC Server的源码是公司购买的,所以就不方便公开源码了,不过可以进行技术交流。

网友E:
感谢你的代码,如果大家都公开自己的技术,我们会进步的更快.一定会超过国外.不能总是跟在外国人的后面走.

网友F(2007-12-24):
开源必定是未来的趋势,导致这个趋势的不是商业的物质利益,而是精神。

网友G(2009-04-28):
学习中,虽然暂时看不懂,不过还是钦佩楼主

网友H:
是啊,我现在也看不懂,还是感谢楼主的这种奉献精神!

网友I:
非常感谢叶帆,见过你的博客,这里真会OPC编程的实在不多。

我会C+builder6.0编程,把你的VC代码已改到C++BUILDER很好用。

为了便于调用,我自已再次用类对它简单封装,已十分方便了,调用者

不需要什么接口一类的概念.

网友I:
typedef
class OPCGrp
{
public:
String GrpName; // 组名
int Rate; // 更新速率
IUnknown * ptrGroup; // 组指针
IOPCSyncIO * ptrSyncIO;

wchar_t ** Item; // 项名数组
int ItemCount; // 项数
IOPCItemMgt * ptrItem; // 项指针
DWORD * hItem; // 项句柄数组
OPCITEMSTATE * Data; // 存放数据
void ReadGrp(); // 读一组数据
void ReadBuf(VARIANT v[]); // 读一组数据到缓冲
void Read(int i,VARIANT &v); // 读一个数据,第i个
void Write(int i,VARIANT v); // 写一个数据,第i个
void Write(int i,int n,VARIANT v[]); // i起,写N个
OPCGrp();
OPCDATASOURCE DataSource; // 数据源 OPC_DS_CACHE/DEVICE
} OPCGrp;

typedef
class OPCServer
{
public:
String ID; // OPC标识串
String IP; // 远程 IP,本地为空
IOPCServer *opcObject;
OPCGrp *opcGrp[10]; // OPCGrp *[]
int GrpCount; // 组数
bool AddGrp(OPCGrp *grp); // 增加组对象
bool Connected; // 是否已联接
bool Connect(); // 连接
void Disconnect(); // 断开并释放资源
OPCServer();
} OPCServer;

//调用举例

OPCServer *opc=NULL;
void __fastcall TForm1::Button3Click(TObject *Sender)
{
bool opc_connected=false;
opc=new OPCServer;
opc->ID="KEPware.KEPServerEx.V4";
opc->IP=IP->Text.Trim();
opc_connected=opc->Connect();
if (!opc_connected)
{
ShowMessage("Connect Failed!");
return;
}
wchar_t *items[]={
L"Channel_4.Device_6.Word_2",
L"Channel_2.Device_3.Tag_2",
L"Channel_1.Device_1.Bool_1"
};
OPCGrp *grp1=new OPCGrp();
grp1->GrpName="Group1";
grp1->Rate=100;
grp1->Item=items;
grp1->ItemCount=3;
if (!opc->AddGrp(grp1))
{
ShowMessage("Add Group Failed!");
return;
}
VARIANT v[3];
while (opc->Connected && !Application->Terminated)
{
opc->opcGrp[0]->Read(0,v[0]);
opc->opcGrp[0]->Read(1,v[1]);
opc->opcGrp[0]->Read(2,v[2]);
Label1->Caption=v[0].iVal;
Label2->Caption=v[1].iVal;
Label3->Caption=v[2].boolVal?1:0;

Application->ProcessMessages();
}

}

网友I:
这样调用,非常简单,只有两个对象 OPCServer,    opcGrp,

项与组 一起,  一个OPCServer可以有多个组,每个组都有一个项,

可以读写数据 功能足够了

网友J(2009-06-10):
正开始学习 vc 如何调试 OPC server( siemens).

网友K:
谢谢,从中可以学到很多平时学不到的了!

网友L(2009-10-11):
这个我还不懂,哪位大师给讲讲好吗。

网友M(2009-11-10):
高手,做好把数字改为枚举吧! 那样多好!!!

网友N(2011-09-19):
高手啊!使用异步读,同步写。我也在学习OPC,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采用的同步读写的方式,利用定时器从PLC读取数据信号,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数据过来,所以采用的是0.1S的定时器,可视问题出来了,就是每读一次数据内存就会上涨4K,后来发现是没有释放。就在关闭程序的时候添加了释放代码,可视问题依旧没能解决,希望叶凡看到能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N:
采用的同步读写方式,但是每读一次数据,内存就会上涨4K
C/C++ codeif(b_enable)
{
hRet=pOPCSync->Read(OPC_DS_CACHE,2,hServerAI,&pItemValue,&pErrors);
if(hRet!=S_OK)
{
KillTimer(2);
MessageBox("通信失败");
}
CoTaskMemFree(pErrors);
m_bStartEnd=V_BOOL(&pItemValue[0].vDataValue);
m_bTongPhoto=V_BOOL(&pItemValue[1].vDataValue);
//m_nPlcSystemTimeSecond=V_R4(&pItemValue[1].vDataValue);
m_LABEL1.Format("%d",m_bStartEnd);
UpdateData(false);
}

有关释放的程序Assembly code if(b_enable)
{
pOPCItemMgt->RemoveItems(2,hServerAI,&pErrors);
pOPCItemMgt->RemoveItems(2,hServerAO,&pErrors);
pServer->RemoveGroup(hOPCServerGroup,TRUE);
pOPCSync->Release();
pOPCItemMgt->Release();
pServer->Release();
ppUnknown->Release();
}

网友N:
看这个精华帖已经有年头了,不知道能不能招来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O(2011-12-27):
工程项目监控软件源码三合一

1.vb6开发的锅炉监控软件完整源码,有登陆界面、操作界面、历史数据记录和查询界面、报警数据记录

和查询界面及相关报表功能,历史曲线查询。(下位机是西门子S7-200,以太网通讯)

2.delphi7开发的回转窑监控软件完整源码,有登陆界面、操作界面、历史数据记录和查询界面、报警数

据记录和查询界面及相关报表功能。(下位机是OMRON CJ1G,以太网通讯)

3.VC++6.0开发的石灰窑监控软件完整源码,有登陆界面、操作界面、历史数据记录和查询界面、报警数
据记录和查询界面及相关报表功能,历史曲线查询。(数据源是OPC Server,报表纯手工编写,具有很大
的灵活性)。

目前都已经稳定运行在自控项目上了。这些源码稍作修改就可以应用在其他项目上。

有需要的请联系QQ:790013363

EMAIL:lgr980423@126.com  可以先运行打包安装文件,查看效果。有偿服务,非诚勿扰!

网友P(2012-11-15):
楼主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Q(2018-07-19):
想请问一下我在运行时,远程的opc server可以创建,但是添加组失败是什么原因,调试的时候出现报错为“0X00080012:并不是所有需求的接口都存在”(数控系统为西门子840d)

网友R(2018-11-29):
学习OPC中,有资源必须先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