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开机时 如何保持上一次的信息

楼主(2005-12-03):
我所设计的系统有多个功能,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例如,想选择第8个功能,现在的设计是:在开机后,用户用按键从1加到8,每次开机均如此.我现在想设计成,在开机时,直接就是第8个功能,而不是从头开始,如何实现? 谢谢

网友A:
说得再详细一点;
不知道你说得东东????????????

网友B:
开机时读取上次设定后保存在 EEPROM 或不掉电的 RAM 中的参数

网友A:
保存文件形式!
开机后 读取状态!!!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