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液压升降测距

楼主(2005-12-03):
我在做一个液压的控制系统,测量升降高度 但是本人学电子的对液压原理不是很懂
我的液压升降杆共四路 一个电机
出现问题:
    四支液压杆升的速度总是不同 上升和下降的速度也不一样
    单杆和双杆 三杆的速度都不一样
请问 我想要他们的速度都是一样的能不能实现?
    另外这与负载有关系吗?
另外请问象如此的升降杆测距离有什么好办法?
谢谢,急于求教

网友A:
加装位置传感器?

网友B:
位置传感器+比例调节阀

位置传感器分内置与外置,内置为磁致伸缩,外置为拉线(看精度与安装要求而定)

楼主:
安装内置传感器步符合我们要求,产品已经定购完毕。现在我们只能采用外部装传感器或其他办法
拉线式是不是容易坏?我要测的距离是两米。而且使用环境也不一定行。
我准备使用 你们看旋转编码器或者是光电传感器行不行?哪种好?

网友C:
请问 我想要他们的速度都是一样的能不能实现?
请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2215 用步进电机的数字液压技术相对通常的液压闭环伺服可能更容易做到位置和速度的同步。

网友B:
拉线的油缸外置我们用的很多了,有些用在京杭大运河、广东飞来峡船闸闸门控制,户外使用,环境不怎么好,半小时开启一次,已连续三、四年了,挺好的。

你如果是要做同步的,就要用绝对值光电编码器连接拉线传感器,通过位置输出比较来控制上升的同步,我们做水闸的闸门开启同步已有很多成功案例了。

推荐型号GWS250(2.5m测量距离)+绝对值光电编码器 ,工控网传感器栏就有免费资料下载--进入传感器栏,点击右上角“上海精浦机电”; TEL:021-32031167

网友B:
你的目的是高度一致,还是用位置闭环比较好。可以通过比例调节阀控制四个油缸的流量来调整油缸的速度,最终控制位置同步。

用绝对值编码器比较合理:连续位置输出,也不会像增量编码器那样丢脉冲丢步而位置找不回来。

这种方法我们在水闸等大型设备提升同步中已用的很多了。

网友A:
"用绝对值编码器比较合理:连续位置输出,也不会像增量编码器那样丢脉冲丢步而位置找不回来。这种方法我们在水闸等大型设备提升同步中已用的很多了"

水闸当然是要用绝对式编码器,那东西可不能随便回零。

楼主:
    恩,谢谢各位帮忙分析参考
我所需要的是四路高度既能够同步有能异步,需要那一路上就哪一路上,这是不确定的,另外产品在使用的时候是连续几个小时,一直属于开启状态,随时待命的。而且开启速度可能很大。
    虽然绝对式编码器的效果肯定很不错,但是考虑成本问题暂时我们可能不能用,关于高度的确定,我采用的是实时保存数据,这样即使掉电数据也不会丢失。上电还可以从rom中读取。
楼上几位大哥的方案小弟回去会好好考虑的,谢谢!

网友D:
用光栅做可以啊

楼主:
是不是用光栅加光电传感器?这样成本很低,还很准确。

网友D:
直接用光栅就可以了。
实现液压系统的同步是可以的。

网友C:
[转帖]摘自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177632 公布清华大学定制的结构力学试验数字油缸外形图 该数字缸内部带有数字阀、传感器、驱动装置等等,从油缸外部看,只有一个进油口、一个回油口和一个电插头,没有其他任何多余的东西。 该数字缸指标如下:推拉力:25吨,行程:500mm,脉冲当量:0.001mm,重复定位精度:0.002mm,调速范围:2000倍. 控制系统:计算机或傻瓜数控器.开环控制. 前部分为缸体和传感器,紫颜色部分是数字伺服阀,后部分为驱动部分;
该缸将用于结构试验代替美国进口的MTS伺服液压缸+伺服阀+传感器+放大器+信号发生器等一大堆液压及控制元件,性能和价格优势极为突出。 详情可上www.aemetec.com (本人后添)内部结构请看: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B:
光栅尺精度高,没有机械精度损失,用在机床很不错的,但用在液压缸很少--一把2米的光栅尺,无论是增量的还是绝对的,都要比编码器还贵,另外光栅尺更怕振动怕灰尘。

如觉得绝对值的编码器贵,也可以用增量编码器,其实绝对值编码器不仅仅是个掉电数据保存问题,更关键的是抗干扰不会丢脉冲,另油缸停机后,由于油压压力、温度的变化或密封性问题,会有小量下滑的,停电数据保存还是不容忽视的。

网友B:
油压在工作时温度较高,停机后温度下降,热涨冷缩小量下滑可能性还是较大的,选用数字缸也好(控制流量的方法),选用光栅尺或增量编码器也好,都有可能会碰到停机数据保存问题。

楼主:
看了各位的留言,让小弟大长见识。
如果我用那种机械编码,相当于开关计脉冲式的,由于升降杆速度不是很快,最快10cm/s。单片机还是能够很好处理的。
另外,关于数据保存的问题,小弟觉得,用单片机实时保存数据未尝不可,这样可能就是软件需要复杂一点点,而且这样成本很低。再说我的系统应用不要很精确,高度只是一个视觉参考,能精确到0.01m就很好,要求不是很高,相信我的这种方法还是可行吧。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D:
单片机控制当然可以了.做存储也没有什么问题.支持.

网友B:
如果自己用单片机做,精度只要求1cm,开机后可以先对位,那用增量的旋转编码器也可以了。

网友B:
拉绳位移传感器GWS250+增量型旋转编码器

021-62043110可找王先生,他可以给你个好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