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C200HW-NC413,Z、U轴出现错误

楼主(2005-12-03):
C200HW-NC413模块控制步进电机,Z、U轴控制出现错误,状态如下:Z、U轴指示灯在通电后灯常亮,输入信号灯报警,传感器正常。X、Y轴正常,请问技术方面需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是一直在发信号的表现!
要查DM设置!!

网友B(2006-05-03):
你好呀,你是搞NC413的,我有问题想请教你可以吗?
我的邮箱是:dgabcd@tom.com
很想认识你。可以吗?

网友C(2006-06-09):
故障代码是什么?它们各轴参数都得设定好!不能只设单个轴参数!

网友D(2007-06-22):
应该是DM区的数据设置问题,有时PLC电池出现低电压数据区会丢数据,前几天我碰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E:
要人从事工控行业十年,现在OMRON代理店工作,对工控产品有一些认知。三菱,OMRON,SIEMENS 品牌,运用过OMRON:大中小型PLC,多轴运动控制CJ1W-NCF71   CJ1W-NC113/213,视觉产品:F160 / F250/等,触摸屏,NS/NT。SIMENS:S7-200自由口通迅,三菱FX系列,MRJ2S伺服系统/F940触摸屏。欢迎大家技术交流,共同进步,本人周工QQ:117684640   手机:13318221550

网友F:
通过查看相应通道中的错误日志,找出错误代码,查看操作手册可解决!
如还不行,联系我:lemon9737@126.com

网友G:
C200HW-NC413使用软件程序读出来后,为什么不能保存呀,急需!那位仁兄要是有此操作手册的话,麻烦给我一份!
邮箱:zbccec163@163.com

网友E(2007-08-05):
上个月刚做完10轴伺服定位,一台机10个伺服,用CS1G系统,加上CS1W-NC413 三个.有这个方面的大家可以交流.

网友H(2009-04-26):
请问,有相关的中文手册吗?,请发我一份WASHHU@126.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