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EH主机, 计数器C0的问题。

楼主(2005-12-03):
我使用80EH主机,在计数器的使用上遇到的这个问题。用C0,C1,C2计数。当PLC掉电后C1,C2会回零断开,然而C0老是保持断电前的状态!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2006-01-06):
PLC默认CO是预设非断电保持计数器,所以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再说也不会C0保持,而C1,C2断电回零。你可以先将PLC内存清除,回归出厂值设定,重新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