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器. 刹车器.离合刹车器.刹车马达是什幺

楼主(2005-12-03):
( 1)制动器的功用    制动器是使机器在很短时间内停止运转并闸住不动的装置;制动器也可在短期内用来减低或调整机器的运转速度。 (2)制动器的类型特点 按用途:      停止式--起停止和支持运动物体的作用;      调速式--除上述作用外,还可调节物体运动速度。 按结构特征: 块式、带式和盘式。 按操纵方式: 手动、自动和混合式 (3)制动器的选择    根据机器的工作特点和使用条件,按各种制动器的性能特点,确定离合器的类型。按额定制动力矩是选择制动器型号的主要依据,所需制动力矩根据不同机械设备的具体情况确定。 ( 1)离合器的功用    离合器可在电动机不停的状态下进行两轴轴向联接或分离。 (2)离合器的类型特点 操纵离合器: 接合与分离由外界操纵的离合器。 自动离合器: 在工作时能自动完成接合和分离的离合器。 * 安全离合器 当传递的扭矩达到某一限定值时,就能自动分离的离合器; * 离心离合器 当轴的转速达到某转速时靠离心力能自行接合或超过某一转速时靠离心力能自动分离的离合器; * 超越离合器 根据主、从动轴间的相对速度差的不同以实现接合或分离的离合器。 (3)离合器的选择    根据机器的工作特点和使用条件,按各种离合器的性能特点,确定离合器的类型。 采用新型功能部件(电主轴、直线电机等)实现超高速加工。而其所需的电主轴和直线电机就是通过胀紧联结套将电机与主轴直接相联,中间省掉了变速箱等机构,实现超高速。一台数控机床少则需要五六套胀紧联结套,多则需要五六十套胀紧联结套。由此可见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 重点发展微型和大型产品    面对巨大的市场需采,我们应从制造高质量、高寿命、高精度、高可靠性的零部件产品入手,与先进制造技术相结合,重点发展微型和大型传动联结件。    我国的微机电系统( MEMS )早在 “九五”期间就已经井始研究,目前 MEMS 技术已开始在我国的生活中发挥作用,如微操作机器人已开始用于生物工程中的细胞分割、显微手术和生物芯片的制造工艺中;纳米薄膜润滑技术已开始用于 “ 长征三号 ' 火箭和计算机硬盘的制造工艺上。可以预见, MEMS 技术将在 21 世纪中国国防、航空航天、资讯工程、医疗卫生和生物工程等重要领域发挥更巨大的作用。这一领域的微驱动、微控制离不开微离合器、微制动器、做胀紧联结套等。    微型传动联结件范踌比较大,一般指高新技术产品,如计算机驱动器( VCD 、 DVD )中的离合器、制动器,复印机中的离合器、制动器,机器人中的驱动器,微变速箱中的离合器、联轴器等等,市场很大。目前进口份额几乎占 100 %。    大型传动联结件主要指给重大设备配套的联结件,如:轧钢流水线上用的十字轴式万向联轴器,大型汽轮机、船舶、核电站、风力发电、矿山机械、锻压机械等装备上用的各种联轴器。由于国内产品的质量、可靠性、寿命等问题,目前国内市场 90 %的份额是进口,国内生产企业只是停留在测绘、仿造阶段。    传动联结件行业是一个相对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行业,其产品的附加值也比较高,因此很多外商看好中国市场。例如:美国福克公司,以及日本 THK 、 NSK 、三木等均在我国各大城市设有办事处和销售机构,销售离合器、联轴器、制动器、胀紧联结套、带传动以及其它机械通用零部件。还有在中国投资办企业的,例如:日本神钢和天津机床电器厂联合生产电磁离合器。这些对国内生产联结件的企业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是对国内企业技术进步的挑战。 与国外差距仍然不小    ——国内自主产权的品牌产品较少。    当前国内进口的传动联结件类型和品种相当繁多,这是因为从国外进口的各种机械的配套传动联结件多是一些著名厂商的产品,而国内与之相当的品牌产品较少,缺乏市场竞争力,为了机械产品的维修就得源源不断地进口。    ——品种和系列不够完整。    我国生产的传动联结件大多是从引进国产化和解决进口机械的维修需要开始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还不多。目前除挠性联轴器、刚性联轴器、万向联轴器、同步带和单片电磁离合器等为数不多的传动联结件产品有较完善的品种系列规模外,大多数产品的品种庞杂,系列不全,与国外产品相比,不能形成强劲的竞争力。    ——企业的技术积累和工艺经验不够深厚。     产品名称:失电刹车(安全刹车)CD-ABS·工作方式:直接安装在旋转轴的轴端,刹车通电时方可正常运行,一旦断电可瞬时间产生一制动力矩,使旋转运动立即停止·刹车及时,制动力矩大,安全可靠,低噪音·外置手动释放,可在断电时人工消除制动力矩·最适合应用在刹车电机等场合·产地:台湾产品名称:微型电磁制动器 又名:微型电磁刹车CD-G-0.2;CD-G-0.5·工作原理:内置直流24伏驱动的电磁铁,如果开启电源,产生的磁吸引力使得旋转运动瞬间停止·可方便实现 制动保持、精确定位等功能,制动力矩大,反映速度极快·只需安装在旋转轴端或者旋转轮侧端,安装及其简单·安装尺寸极小,广泛应用于各类精密微型机械场合·产地:台湾产品名称:电磁制动器 又名:电磁刹车CD-G·工作原理:内置直流24伏驱动的电磁铁,如果开启电源,产生的磁吸引力使得旋转运动瞬间停止·可方便实现 制动保持、精确定位等功能,制动力矩大,反映速度极快·只需安装在旋转轴端或者旋转轮侧端,安装及其简单·需自配安装轴套·产地:台湾产品名称:电磁制动器 又名:电磁刹车CD-G1·工作原理:内置直流24伏驱动的电磁铁,如果开启电源,产生的磁吸引力使得旋转运动瞬间停止·可方便实现 制动保持、精确定位等功能,制动力矩大,反映速度极快·只需将旋转轴安装在制动器轴套上即可,安装及其简单·无需配置任何辅助设备·产地:日本、台湾产品名称:电磁制动器 又名:电磁刹车CD-G2·工作原理:内置直流24伏驱动的电磁铁,如果开启电源,产生的磁吸引力使得旋转运动瞬间停止·可方便实现 制动保持、精确定位等功能,制动力矩大,反映速度极快·只需将旋转轴安装在制动器轴套上即可,安装及其简单·无需配置任何辅助设备·产地:日本、台湾产品名称:双离合器刹车组合CD-D·工作原理:电磁离合器+电磁刹车一体化组合,输入端可不间隙连续运行,通过控制24V离合器刹车信号实现输出端运行--停止之间的精确切换·可方便实现高频度运转、定位停止、正反转切换、高低速切换等运动·具有立式和卧式两种结构,安装及其简单·摩擦片采用特殊高精密材料,使用寿命极长·产地:日本、台湾产品名称:离合器刹车组合(电机一体化型)CD-M    [马达]·工作原理:电磁离合器+电磁刹车一体化组合,电机可不间隙连续运行,通过控制24V离合器刹车信号实现输出端运行--停止之间的精确切换·可方便实现高频度运转、定位停止、分度等运动·具有立式和卧式两种结构,安装及其简单·摩擦片采用特殊高精密材料,使用寿命极长·产地:日本、台湾离合器刹车组合(可外接电机型)CD-N·工作原理:电磁离合器+电磁刹车一体化组合,电机可不间隙连续运行,通过控制24V离合器刹车信号实现输出端运行--停止之间的精确切换·可方便实现高频度运转、定位停止、分度等运动·具有立式和卧式两种结构,安装及其简单·摩擦片采用特殊高精密材料,使用寿命极长·产地:日本、台湾离合器刹车组合(附带蜗轮蜗杆减速机)·工作原理:电磁离合器+电磁刹车一体化组合,电机可不间隙连续运行,通过控制24V离合器刹车信号实现输出端运行--停止之间的精确切换·可方便实现高频度运转、定位停止、分度等运动·与蜗轮蜗杆减速机一体化组合,具备离合、减速双重功能·摩擦片采用特殊高精密材料,使用寿命极长·产地:欧洲、美国、日本、台湾产品名称:空心轴磁粉离合器CD-ZKM磁粉制动器和离合器是一种性能优越的自动控制组件。它以磁粉为工作介质,以激磁电流为控制手段,达到控制制动或传递转矩的目的。其输出转矩与激磁电流呈良好的线性关系而与转速或滑差无关,并具有响应速度快,结构简单的优点。 产地:日本、台湾失电刹车(安全刹车)CD-L·工作方式:直接安装在旋转轴的轴端,刹车通电时方可正常运行,一旦断电可瞬时间产生一制动力矩,使旋转运动立即停止·刹车及时,制动力矩大,安全可靠·只需安装在工作轴轴端即可,拆卸方便·最适合应用在数控滚珠丝杠、导向轴、升降杆等场合·产地:台湾产品名称:失电刹车(安全刹车)CD-ABN·工作方式:直接安装在旋转轴的轴端,刹车通电时方可正常运行,一旦断电可瞬时间产生一制动力矩,使旋转运动立即停止·刹车及时,制动

网友A(2011-04-01):
我是一个菜鸟,知识面不足,贴子上的知识令我眼界扩宽不少,多谢。

网友B(2011-11-11):
以上的只是一部份,更多详情请来电咨询020-88508331陈工